[其他] 这个电阻是检流电阻吗?感觉像康铜丝电阻

楼主(2019-04-17):
这个电阻是检流电阻吗?感觉像康铜丝电阻型号A50QS75-4Y(1.345毫欧)

人工手写1.345毫欧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电力上用的
分流器的话应该是四线

网友:
这货 是保险....

网友:
这玩意是快速熔断器~

网友B:
型号不是A500Q,是A50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不是A500Q,是A50Q。

哈哈没注意多打了个0

网友:
都写着电压电流,明显是保险,那个数字我怎么看着是1.3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电力上用的
分流器的话应该是四线

我很赞同元首的观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熔断保险,两边接线端子铜镀银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这用料好啊

网友:
确实是保险,上个类似器件的参数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保险

网友:
分流的写法不对,电阻的话会标功率,标电流的只能是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