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热开水瓶JYK一40P01只能出开水??求助

楼主(2019-04-17):
九阳电热开水瓶JYK一40P01 只能在沸腾停止加热后,才能出水。刚开始出水断断续续,开盖凉十几秒钟,就可以正常出水了。水温下降后和凉水时都无法出水,童锁键按了,微动查过,温控保险也查过,都正常。还需要查哪里,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传感器异常引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传感器异常引起保护

谢谢 是指温度传感器吗?在什么位置?

网友B:
RT1就是接温度传感的,重点查它和它附近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1就是接温度传感的,重点查它和它附近的电路

谢谢  我查查看

网友C:
这水壶竟然还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水壶竟然还带电池?

恭喜你答对了!

楼主:
感温电阻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2020-06-17):
引用 楼主:
感温电阻正常阻值是多少?

出水的那个按钮线路板怎么拆的,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