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问2015年的金士顿KC300,sf2281(vb4)+ft64g08uct1-ae能否正常开卡?

楼主(2019-04-17):
标签上的固件号是603ABBF1

标签上的固件号是603ABBF1

正面8颗粒

正面8颗粒

反面8颗粒

反面8颗粒

flash型号

flash型号

是一款用了几年的金士顿企业级盘,结果前两天一次意外断电就掉盘了,系统只能识别为“sanforce 200026 0.0GB",没有盘符,金士顿的ssd管理工具也无法识别。

网上能找到的固件支持列表里都没有这款最后两位是“-AE”的,所以只能尝试用6.0.A的固件找了一个接近的芯片来尝试。
用的是本站大神做好的centos虚拟机,用usb硬盘盒连上去,但最后都会在校验flash的时候失败,命令行反馈如下(很长,麻烦帮忙看看):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60: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331.12345.test.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04/16/2019 12:04:07]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0: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331.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ue 04/16/2019 12:04:07]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60:0:0:0'
[Tue 04/16/2019 12:04:12]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60:0:0:0'
[Tue 04/16/2019 12:04:1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04/16/2019 12:04:1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04/16/2019 12:04:2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60: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04/16/2019 12:04:2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331.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ue 04/16/2019 12:04:2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4/16/2019 12:04:23]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ue 04/16/2019 12:04:23]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ue 04/16/2019 12:04:23]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331.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04/16/2019 12:04:32]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04/16/2019 12:04:32]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ue 04/16/2019 12:04:32]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331.12345.test.driveconfig
[Tue 04/16/2019 12:04:32]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7331)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331.12345.test.driveconfig
[Tue 04/16/2019 12:04:32]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04/16/2019 12:04:32]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331
[Tue 04/16/2019 12:04:3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331
[Tue 04/16/2019 12:04:32]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7331_fw_cl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1D_2Q_2C_1D_S_PP_R01401_s512.vic
[Tue 04/16/2019 12:04:32]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331
[Tue 04/16/2019 12:04:3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331
[Tue 04/16/2019 12:04:32]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7331_mf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1D_2Q_2C_1D_S_PP_R01401_s512.vic
[Tue 04/16/2019 12:04:32]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04/16/2019 12:04:33]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ue 04/16/2019 12:04:33]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ue 04/16/2019 12:04:3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4/16/2019 12:04:38]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ue 04/16/2019 12:04:38]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ue 04/16/2019 12:04:40]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ue 04/16/2019 12:04:41]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ue 04/16/2019 12:04:43]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16
            Number of failures: 16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

[Tue 04/16/2019 12:04:43]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04/16/2019 12:04:43] - Exiting...
[Tue 04/16/2019 12:04:43]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现在不知道咋弄了,有几个疑问:
1、是否一定要6.03的固件? 或者更高版本的固件,请告知哪里能下载,我真没找到,感谢
2、我这个硬盘盒是纽曼的usb3.0,每次接这个盘要几十秒才能识别新设备,是不是要换个20329主控的转接卡?(是否一定要20329D芯片呢,呵呵)

网友A:
你这是没有选对固件吧。。。。。如果是VB4可能会卡百分之七十五。。。。。。但是颗粒这边全错就不正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有选对固件吧。。。。。如果是VB4可能会卡百分之七十五。。。。。。但是颗粒这边全错就不正常了吧 ...

我也怀疑是固件选的不对,原厂是6.03的,可实在没找到,望指点,谢谢

网友B:
全FAIL了,有兴趣你可以拆个颗粒贴上U盘读一下ID,然后反码ID读出几个相近的颗粒编码对应支持表逐步尝试。。。不过TSOP我是拒绝的,不会玩TSOP:sleepy::sleepy:

网友:
不懂啊,想学习

网友:
开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前题找对固件ID,试着找KC固件吧

网友C:
不一定要6.0.3固件,你用的6.0.A固件已经是更新的固件了。大概率是FLASH没选对,不想拆F的话就选东芝的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FAIL了,有兴趣你可以拆个颗粒贴上U盘读一下ID,然后反码ID读出几个相近的颗粒编码对应支持表逐步尝试。。 ...

谢谢指点,这招最后可以试试,不过是不是还要去买测试架?太贵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6.0.3固件,你用的6.0.A固件已经是更新的固件了。大概率是FLASH没选对,不想拆F的话就选东芝的慢慢 ...

好的,我也觉得可能是选错了片子,清单里差不多有10种片子,工艺制程都不同,搞不好也只能慢慢试过去了,谢谢

楼主:
以上就是6.0.A固件支持闪存清单中,包含“16xFT64G08UCT1”的记录,只是最后两位不同,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不知哪个“嫌疑”最大? 或者我把这些ID都做到lic文件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就是6.0.A固件支持闪存清单中,包含“16xFT64G08UCT1”的记录,只是最后两位不同,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

我建议你试试东芝DDL颗粒,不行试试DDK,再不行试试DDJ。。。但是我觉得DDL和DDK概率很大,如果你非要实验黑片,你优先试试15纳米,然后A19纳米,然后TYPEC。。

楼主:
我重新用33506这个ID开了卡,终于成功了!!可是重新插上usb转接卡后,还是没见盘符,这又是啥情况??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94: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06.12345.test.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4/18/2019 17:26:5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9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06.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hu 04/18/2019 17:26:5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94:0:0:0'
[Thu 04/18/2019 17:26:5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94:0:0:0'
[Thu 04/18/2019 17:27:03]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4/18/2019 17:27:03]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4/18/2019 17:27:08]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94: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04/18/2019 17:27:08]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06.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hu 04/18/2019 17:27:0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7:08]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4/18/2019 17:27:08]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4/18/2019 17:27:08]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06.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4/18/2019 17:27:17]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4/18/2019 17:27:17]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hu 04/18/2019 17:27:17]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06.12345.test.driveconfig
[Thu 04/18/2019 17:27:17]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506)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06.12345.test.driveconfig
[Thu 04/18/2019 17:27:17]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4/18/2019 17:27:17]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506
[Thu 04/18/2019 17:27:1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506
[Thu 04/18/2019 17:27:17]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3506_fw_cl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D3_2Q_2C_1D_S_PP_R03063_s512.vic
[Thu 04/18/2019 17:27:17]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506
[Thu 04/18/2019 17:27:1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506
[Thu 04/18/2019 17:27:17]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3506_mf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D3_2Q_2C_1D_S_PP_R03063_s512.vic
[Thu 04/18/2019 17:27:17]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4/18/2019 17:27:17]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7:17]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4/18/2019 17:27:2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7:23]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hu 04/18/2019 17:27:23]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hu 04/18/2019 17:27:25]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hu 04/18/2019 17:27:26]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hu 04/18/2019 17:27:29]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16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16
-----------------------------------------------------------------------------

~~~~~~~~~~~~~~~~~~~~~~~~~~~~~~~~~~~~~~~~~~~~~~~~~~~~~~~~~~~~~~~~~~~~~~~~~~~~~~~~~

[Thu 04/18/2019 17:27:29]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234441648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56984 (0xDE98)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0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Thu 04/18/2019 17:27:50]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Thu 04/18/2019 17:27:50]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4/18/2019 17:27:52]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Thu 04/18/2019 17:27:57]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4/18/2019 17:27:59]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Thu 04/18/2019 17:28:02]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8:02]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4/18/2019 17:28:1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8:17]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RG21    '
[Thu 04/18/2019 17:28:17]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Thu 04/18/2019 17:28:17]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8:19]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Thu 04/18/2019 17:28:23]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Thu 04/18/2019 17:28:25]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12345
[Thu 04/18/2019 17:28:28]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www_123
[Thu 04/18/2019 17:28:31]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12345
[Thu 04/18/2019 17:28:31]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Thu 04/18/2019 17:28:31] - Creating the Log Bundle...
[Thu 04/18/2019 17:28:31] - Plain text identify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2]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dentify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4]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5] - Plain text format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5] - Plain text SMART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6] - Plain text manufacturing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7] - Plain text grown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8] - Plain text panic directory listing log created
[Thu 04/18/2019 17:28:38] - Completed collecting all plain text log files.
[Thu 04/18/2019 17:28:38] - End of log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u 04/18/2019 17:28:40] - Applying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Customer ID with value : 12345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Diagnostic Unlock Key with value supplied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0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4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8B Sectors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Setting Power Management Version with value : 0
[Thu 04/18/2019 17:28:41] - Total of 1 valid MaxLBA settings were setup to be written to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8:45] -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Thu 04/18/2019 17:28:45] - Issuing an IdleImmediate command to the drive...
[Thu 04/18/2019 17:28:45] - Not an Enterprise drive,so, continuing without setting master password..
[Thu 04/18/2019 17:28:4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4/18/2019 17:28:45] - Exiting...
[Thu 04/18/2019 17:28:4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PASS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这是不是算成功了? 菜鸟第一次弄这个

楼主:
真是傻了,原来是和新盘一样,直接分区就行了,终于见到盘了,感谢各位高人,小白首战成功!!

楼主:
开卡是成功了,但一跑测试发现坏块很厉害,差不多死机的样子了
我考虑现在既然系统已经可以认盘,是不是可以用金士顿的官方工具来做一下固件升级和整盘擦除,
但问题是官方工具根本不认这个盘,怀疑是开卡时,没正确写入原来的厂家、固件版本等信息,可找了一圈愣是没
发现哪里可以写这些信息的、、、 还请各位高手继续指点、、多谢了

网友D(2019-06-18):
开卡工具中有SE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盘,首先KST用白片做所谓的企业级就是脑子卡翔,然后15年到今年起码4年了,4年如果是做回写盘分分钟写爆。。。后面的你就自己想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固件选的不对,原厂是6.03的,可实在没找到,望指点,谢谢

开卡ID:29604。拿去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盘,首先KST用白片做所谓的企业级就是脑子卡翔,然后15年到今年起码4年了,4年如果是 ...

单位配的,就是普通办公电脑用的,写入量小的可怜,KST的白片货够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卡工具中有SE的,你可以试试

试过了,对坏块似乎没啥改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卡ID:29604。拿去不谢。

谢谢兄弟,我从其他同事的机子上查到了,确实是2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