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魔改中兴B860A V2.1内存经验的魔王

楼主(2019-04-17):
中兴B860A V2.1这个机顶盒,之前看到有魔改运存的帖子,基本上都是拆4个换新的4个。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如果增加运存容量,能否线路板正面4颗512运存,背后相同位置4颗215运存,组成2G运存?这样是否用到?同理,内存位置正背面各1颗4G内存组成8G内存?请教请教。

网友A:
这个几个内存焊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几个内存焊盘呀?

8个能否?正面4背面4,能否运行?

网友(2020-06-25):
中兴B860AV2.1-A硬改魔改内存闪存2G+32G

网友B(2020-09-20):
我的机子是B860A 已经改成功了 识别了2g内存 但是 开机 卡 logo 有大神可以帮我改文件吗 436088109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子是B860A 已经改成功了 识别了2g内存 但是 开机 卡 logo 有大神可以帮我改文件吗 436088109 ...

没魔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