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欣赏一个木邋遢的DCDC模块

楼主(2019-04-17):
某宝看到个木邋遢(murata)的DCDC模块,一时脑抽之下入手两块,同事见猎心喜顺走一块
其实拿来也没啥用,就是纯看看,想改也比较麻烦
下面上图,不会编辑,论坛啥时候支持上传word发帖啊,编辑Word我还是会的
正面,长宽高58.5*36.8*10
小块散热器下是输出整流的,胶水粘

型号,RBQ-9.6/50-L48NBL2-CIS2。是的,9.6V50A,那两条金色的不是好看,是半过孔,走电流的

下面是各种主要器件了,主控LM5035

光耦

半桥驱动器UCC27200

这俩不认识啦,猜测右侧的是431,左侧是个运放或者比较器

拆开背板,大力出奇迹

背面整体

这个。。。应该是输入的管子,SI7174,75V60A,有四个,两两并联(我猜的,主控是半桥控制器)

又是一片UCC27200

旁边的是数字隔离芯片SI8420,做输出端同步整流的隔离(奇怪没用变压器)

我也不知道干啥的。。。应该是输出部分芯片的电源。上面是同步整流的另一半

同步整流的片子,AON6240,40V85A

这个应该是整流的驱动,没查到资料

这个小隔离不知道干啥用的,旁边那个也不知道是啥

好了,下面就看有没有大神有兴趣研究一下了,估计希望不大,输出太低了,又不能改变压器有没有希望把输入改到输出端呢,后级可以理解成推挽嘛

楼主:
沙发你们就别想了

网友A:
这是好东西啊。。。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好东西啊。。。流口水

东西是好,就是没啥用,基本只能欣赏

网友:
楼主多少¥入手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板的最独特之处楼主没有指出来。他的磁芯下面就是线圈绕组,而绕组是印刷在PCB上的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的最独特之处楼主没有指出来。他的磁芯下面就是线圈绕组,而绕组是印刷在PCB上的铜箔。 ...

哦,这个我知道的,只是没法无损拆。没数错的话应该是14层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我知道的,只是没法无损拆。没数错的话应该是14层板

高人呐,这都能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呐,这都能数出来。

我是数这里的,我猜大概也许可能好像疑似是14层吧

网友D:
这些东西最不好的是输入太高。我要用9到24V输入的。之前用LM5030自己做一款,惨败。现在打算用3525做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数这里的,我猜大概也许可能好像疑似是14层吧

厉害了,还真是14层板,这玩意不简单呐。

网友E:
这个东西早就看到过,做工非常好!可以加可调电阻变成可调电源,但输出电压调整幅度很小,没想好能用到哪里,一直没动手,全新二手的18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东西最不好的是输入太高。我要用9到24V输入的。之前用LM5030自己做一款,惨败。现在打算用3525做看看。 ...

这种应该是通信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早就看到过,做工非常好!可以加可调电阻变成可调电源,但输出电压调整幅度很小,没想好能用到哪里 ...

想范围大只能是加辅助电源了,但是匝数比在那儿摆着,电压不会很高

网友:
不贵,应该是谐振类的吧!48伏系统中用的,最高60v多点就可以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早就看到过,做工非常好!可以加可调电阻变成可调电源,但输出电压调整幅度很小,没想好能用到哪里 ...

可以调整到12V吗?
请问18元那个是怎么搜索?或者能给我链接吗?我正好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到12V吗?
请问18元那个是怎么搜索?或者能给我链接吗?我正好能有用。 ...

貌似有网友改到12V,某宝搜村田RBQ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到12V吗?
请问18元那个是怎么搜索?或者能给我链接吗?我正好能有用。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网友改到12V,某宝搜村田RBQ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6009.0.0.558d1369mT0v3o&id=573278526951&_u=t2dmg8j26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