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0开卡出现错误 Reset CPU Fail

楼主(2019-04-17):
具体看图。

虚汗吗?我先补焊看看

网友:
Intel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给你开的出来

楼主:
263也失败,29F1T08EMHAF没有参数,识别为64G的片子了

楼主:
新问题出现
什么是SHIMFW 模式?

是提示没有工作在这个模式下

网友:
英特尔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让你开出来

网友:
第一个图片的不良,我也遇到过,开卡主板换成100系、电源供电充足,就OK了

网友(2019-09-02):
请问下,直接用nvme转接usb3.0能识别?

网友(2019-10-16):
我也是这个报错

网友(2021-02-27):
引用 楼主:
263也失败,29F1T08EMHAF没有参数,识别为64G的片子了

请问这个芯片有什么办法识别成128G的吗,我也识别成64G的了。

网友A(2022-03-26):
引用 楼主:
263也失败,29F1T08EMHAF没有参数,识别为64G的片子了

咋让开卡软件识别的,我的是Intel 600p,转接卡jms583,win7 x64系统。我的能认识固态,能读写,就是开卡软件不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让开卡软件识别的,我的是Intel 600p,转接卡jms583,win7 x64系统。我的能认识固态,能读写,就是开卡 ...

你的盘不换主控能识别也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盘不换主控能识别也开不了

我的现在是正常的,不用开卡。现在研究用,是主控锁了,换成标有2260那种主控换,还是闪存锁了,换闪存?

网友(2022-07-05):
我的2262G也是reset cpu fail 0x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