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坛里大神多,这是什么电源芯片?已更新,好像腐蚀一个了

楼主(2019-04-17):
功放高清板的IC,看样子是电源稳压IC,引脚有点特别,在IC底下四周的,不是引出来,跟BGA那种又不同。
因为灰尘多,好像还有点油性物质,受潮引脚焊接点感觉有点氧化了,而且洗板水都难洗掉。
网上找不到这个IC。
有人懂吗?

顺便问下其他芯片引脚氧化发黑怎么处理比较好?洗板水效果不大,用缝衣针刮可以刮开,但是太麻烦。

这个芯片用风枪吹可以吗?
前面几个焊点好像腐蚀了。

网友A:
是MLF封装吧,拿个放大镜加个刷子,弄点洗板水应该能洗干净,用力刷,这东西贴片焊接的,不怕你刷

网友B:
是不是QFN封装啊,一般QFN的接触不良,我都是拿K头的烙铁加焊锡丝用力来回蹭,如果还是不行,就用热风枪拆下来,清理焊锡,在A4纸上把氧化层蹭掉,然后再用热风枪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LF封装吧,拿个放大镜加个刷子,弄点洗板水应该能洗干净,用力刷,这东西贴片焊接的,不怕你刷 ...

是贴片焊接的,主要是怕旁边的电阻电容刷掉啊,而且太小了,又受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QFN封装啊,一般QFN的接触不良,我都是拿K头的烙铁加焊锡丝用力来回蹭,如果还是不行,就用热风枪拆 ...

好的,我今晚试试先。

楼主:
有人吗?来个高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