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多功能充电器 NITECORE DigiCharger D2

楼主(2019-04-17):
手上有很多充电器了,一下没忍住又淘了一个充电器回来,能显示电压。电流。充电时间。只是电流只有500ma,有点小,

楼主:
外壳上的显示窗的内层玻璃裂了,影响显示效果,找出10年前买的水晶胶涂上,固化后看起来好多了,

10年钱买的水晶胶居然还能用

建议的固化灯

滴胶

固化

固化后装上的效果,

网友A:
俺有个4槽滴,不能测充入电量并且只能单独轮流显示每节电池相关充电数据

网友:
这个复杂,很好的充电器

网友:
不喜欢这种拉拉的,虽然更通用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个4槽滴,不能测充入电量并且只能单独轮流显示每节电池相关充电数据 ...

你每次只充1节电池,就能一直显示那个电池的充电数据了撒!

网友:
开关电源+MCU可控DCDC+段码液晶显

妥妥的国货了,一颗单片机走天下。。。电池判别充电模式选择全靠写固件了。那个液晶驱动IC脚真多,LCD屏看起来反倒好像没那么多段。

网友:
这个水晶胶挺神奇

网友:
黑底的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竟然芯片全是白板

网友:
对于18650来说电流确实小了,估计照顾到14500和16340等。现在的手机都不少快充,楼主的充电器应该内置一个隐藏开关,需要时可临时设置1A充电。

网友:
还以为只能充5号电池,结果支持挺多的

网友:
我也有一款I2,  主没有显示屏的老款,用了好几年,挺耐用的。能自动激活低电压的18650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充电器好高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上的显示窗的内层玻璃裂了,影响显示效果,找出10年前买的水晶胶涂上,固化后看起来好多了,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不知道淘到多少钱?

网友:
首先500ma已经是玩具了,至少1安起步吧,你有那么多真没必要再花钱啊,难道觉得稀奇有个显示屏感觉很牛逼想买回来研究,其实真要做大电流独立显示才有实用价值,电流小本身就好做,有点多余

网友:
芯片磨标真的是中国特色吗?在中国难道没有 FCC 这样的认证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