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dell 14Z-5423 拆机换固态硬盘

楼主(2019-04-17):
网上很多这个机子的拆机照片,我也发个自己的吧。
感觉没别人做的详细,尽力吧。

1、先从背面拆,螺丝和内存背板

2、内存背板拿掉就可以看到内存条了。

3、拿掉内存条,后面还有一颗藏着的螺丝。

3、拆光驱,拆掉光驱还有螺丝。

4、拆键盘,键盘是上面两个扣子,挺紧用一字螺丝刀还是可以轻松撬开的。

5、键盘后面的线拿掉

6、其他的线也拿掉。

7、拿掉键盘就可以看到电池和硬盘了。(原先机械硬盘忘了拍图了。就先拿一张换过的顶一下吧。)

8、拿掉电池,就可以拆硬盘了。(原先机械硬盘忘了拍图了。就先拿一张换过的顶一下吧。)

9、拆下的机械硬盘。

10、拆掉硬盘的硬盘架

11、换上固态硬盘

12、后面就反向的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鲁大师提升多少分

网友A:
这笔记本换个硬盘还要拆键盘吗。。。

网友B:
还是带半高或者全高的主板兼容好,可以放固态不占用空间。

楼主:
那个娱乐性太高。没弄哈。那个可信度不高。
用了系统明显流畅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换个硬盘还要拆键盘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带半高或者全高的主板兼容好,可以放固态不占用空间。

其实这个笔记本上有个mstat接口。
但还要单独买mstat,所以就把台式机上换下来的固态换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笔记本上有个mstat接口。
但还要单独买mstat,所以就把台式机上换下来的固态换上去了。 ...

我笔记本不带msata接口,换固态后把机械盘放到光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笔记本不带msata接口,换固态后把机械盘放到光驱位。

不带的话很多人这么搞,其实光驱位已经很鸡肋了

网友D:
设计不科学 拆硬盘居然要拆c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科学 拆硬盘居然要拆c壳

看他这个笔记本好箱D壳是一体的,拆不下来,只能拆C壳,和现在手机设计一样了,从前面拆

网友:
MSata 贵
普通的SATA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他这个笔记本好箱D壳是一体的,拆不下来,只能拆C壳,和现在手机设计一样了,从前面拆 ...

D壳可以拆下来,但要把连接A壳的紧固件拆了。当时就是换个硬盘。所以没拆

网友(2020-03-13):
小白想问一下,这款机型是不是不能升级双通道内存啊?

网友:
你好。我也想学楼主换成下同款笔记本的硬盘了。不过自己是个小白。所以想问一下硬盘要买什么尺寸型号的呢。还有就是这款机型是不是不能升级双通道内存啊?如果换内存的话要买哪一种尺寸型号的呢。还请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0-09-13):
你好,戴尔14z-5423想请教下我想把固态盘加装在光驱位上,懒得拆原机位的硬盘了,装好后设置成光驱位的固态启动,这样搞行吗?有弊端吗?先谢谢回复!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科学 拆硬盘居然要拆c壳

DELL 4010要拆了主板才能换固态硬盘。更狠

网友:
来学习下老帖,一个能上固态的,还一直用的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