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机。移动版PT939G 高手请进来,抓到一波博通,无资料

楼主(2019-04-17):
新成员 移动版PT939G,最新产 本来以为是MTK的,结果一波博通,高手,帮看看,查不到资料

网友A:
垃圾网络浪费这么好的方案了 型号不变功能不变 差距只在发热量上 还有情怀

楼主:
这么多天了。也么个看的懂的,给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网络浪费这么好的方案了 型号不变功能不变 差距只在发热量上 还有情怀 ...

你看的懂吗。?给讲一下么。

网友:
有TTL针眼,上终端跑一次就懂了
BCM68461不知道是谁的马甲,估计MIPS 600 ?
度娘确实查不到

网友(2019-11-28):
NOKIA Beacon 1 AC1200M无线路由器采用的主控品牌是博通(Broadcom),无线芯片型号是BCM6846

网友(2020-03-02):
看下标签的版本号,  这个版本是不是在机器侧面有个USB口?    后面有一个USB口,  这个是不是和MTK方案上最大的区别

网友(2020-07-23):
在网上淘了一个这个猫,博通的方案,一如既往的热,主芯片和无线芯片都热,在夏天的室温下,主芯片和WIFI 5G芯片上的散热片是摸不住的,有些烫手,感觉温度在60度多.设置页面反映速度较快,比华为的光猫快,其它的性能还没有实际测试.telnet不知如何开启,TTL下的命令大部分不认识,只能看到telnetenable false

网友:
博通的GPON芯片,双核A7 1.4GHz,还有3核NP,算是GPON最强配置芯片了吧。

网友:
请大佬帮忙看看,主芯片旁边的R147 R150 R151 R152四个位置都有小电阻吗?
我在割散热片时,给元件碰掉了
谢谢先

网友:
已经修复了,四个位置都焊上小电阻就好了

网友(2022-01-24):
我又找到一个这样的939G , 之前本来就是, 坏了 目前是刚换华为 4565 V5   网速上不去。准备换回去

网友(2022-08-27):
貌似无线不太好用

网友B(2022-09-26):
我也有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地区

网友C(2023-06-25):
这款有博通MTK和螃蟹的哪个好?

网友(2023-10-25):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地区

我的拆机看了是螃蟹的,我还在想不管博通还是mtk都不该带几台设备就会死机上不了网,挂pt经常死机现在直接扔了!这款螃蟹的939不能用

网友(2024-11-30):
引用 网友C:
这款有博通MTK和螃蟹的哪个好?

MTK吧
就是两个USB叠放那个
我手上一个也是螃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