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组两块牧田12伏电池,性价比不错

楼主(2019-04-17):
原装太贵,组两块薄款3A牧田12伏电池,性价比不错

网友:
不够详细

网友A:
3块全新的索尼动力电池大概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块全新的索尼动力电池大概120左右

拆机的,20一节,壳40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的,20一节

总比买成品便宜很多,我都想买个裸机然后买个电池壳自己组电池,可以不知道原装7.2v的内部结构,怕出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不是指望这个挣钱,能用就行,贵在折腾。

网友:
在哪家买的  壳子

网友B:
你用什么焊的  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焊的  镍片

镍片直接叫卖电池的点焊好了,壳子宝上买的,用C6芯做,等于3A一块,比较轻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片直接叫卖电池的点焊好了,壳子宝上买的,用C6芯做,等于3A一块,比较轻巧了 ...

自己  刚组了个  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