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服务器主板如何由U盘优先启动?

楼主(2019-04-17):
我的华硕服务器主板p9d-i,在BIOS设置为优盘优先启动,重启后可以从优盘启动。但是我把优盘拿掉后,则由硬盘启动。重新插入优盘,还是从硬盘启动。请问有没有办法总是有由优盘启动,失败则由硬盘启动?

网友:
可能是没有断电重新开机,主板没有检测到U盘。你可以先插入U盘再打开电源试试

网友:
试试开机以后 引导之前按F8  可以灵活选择启动设备

网友:
有些主板必须要先行插入U盘,然后启动进入BOIS,才有Boot的U盘启动选择

网友:
我的华硕服务器主板p9d-i,在BIOS设置为优盘优先启动,重启后可以从优盘启动。但是我把优盘拿掉后,则由硬盘启动。重新插入优盘,还是从硬盘启动。请问有没有办

网友:
这块主板没有启动顺序选择快捷键?现在这种主板很少了吧~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电脑是兼做如软路由和网络附加存储的,万一系统挂了上网都有问题(今天就发生这情况)。我是有一个安装有OPENWRT的优盘,原打算平时用硬盘上的OW系统上网,系统挂了就让家人直接插优盘启动OW上网,结果还是要进BIOS设启动顺序。

网友:
我的nec服务器,也是这样的。一直插着正常,拔掉过就要重新进bios改顺序。更坑的是没有普通pc的启动设备快捷选择。

网友:
一般是f9吧
asus
还有在bios 找到引导顺序 旨制全能 overr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