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246xt新版型到货 批量出货

楼主(2019-04-17):
大家好,上点新产品给大家分享一下。2246xt的g2板,可以选择的外壳更多了,给你的wintogo换个新装吧@zjhchp @ldj_pp @cghcghcgh @x3159 @yihui

网友A:
这个也太贵了  32G120多   这里人穷  散了吧

网友B:
又是wtg,一个噱头玩意还在炒有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wtg,一个噱头玩意还在炒有意思吗

wintogo的意思是4k好  考文件快  哪有那么多人要wintogo

网友D:
刚入手建兴ngff 2240 32G + ngff2241转USB3,一共70出头,比U盘块,个头也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建兴ngff 2240 32G + ngff2241转USB3,一共70出头,比U盘块,个头也不大

我也是你这样搞,相同的盒子。这盒子不好的地方就是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你这样搞,相同的盒子。这盒子不好的地方就是太大。

移动硬盘方案,这是最小的了,要更小的就只能是楼主这种一体盘了

网友F:
花了270,整了个256的ssd加2280硬盘盒,速度很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移动硬盘方案,这是最小的了,要更小的就只能是楼主这种一体盘了

两个比起来差远了。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了270,整了个256的ssd加2280硬盘盒,速度很给力

我搞的2242的256G大概花了不到1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建兴ngff 2240 32G + ngff2241转USB3,一共70出头,比U盘块,个头也不大

就是就是,这个不够大了或者出点问题还方便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togo的意思是4k好  考文件快  哪有那么多人要wintogo

我只有呵呵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比起来差远了。钱的问题。

大同小异,就是边缘收身了一点,链接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呵呵一下了

903给我用 考点文件能卡死 你考电影就随意呵呵 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3给我用 考点文件能卡死 你考电影就随意呵呵 没啥问题

你能考多少文件?3G还是5G?我给客户备份文件的时候都是几十上百G的文件,什么都有,有的是数据库,有的是零碎的DOC,有的是JPG什么都可能有,没一个卡死的,自己搞不明白别怪硬盘OK?不想说多少多,还非要唧唧歪歪的说起来没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建兴ngff 2240 32G + ngff2241转USB3,一共70出头,比U盘块,个头也不大

这盒子的链接有吗  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太贵了  32G120多   这里人穷  散了吧

我还没报价吧,亲

楼主:
各位朋友想打广告可以,但请不要踩低别人来太高自己,饿哦只是把公司的新品发布一下而已

网友:
支持一下吧,套用坛子里一位大神的话“存在即合理”,相信肯定有人有这种需求的。

网友:
多少钱,有没有不带主控2246x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