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也做个T12手柄

楼主(2019-04-17):
跟风也做个T12手柄
废旧的双面电路板切一段

用铜线湾个半圆焊接

触片找不到合适的,用订书针

一边一根

另外一边,吧下面的铜箔切断,不然双面电路板短路

3孔的航空插头

用线捆绑

开始用的是铜线,后来换了电路板钻孔。

用5.8的钻头

钻好了外面也磨下。放在这里面,

感觉跟原装的一样了。

楼主:
补2张图,5.8的钻花

网友A:
T12专用弹片组,值得你拥有

网友B:
用订书钉,也不要用得力的,别家订书钉启出来还是完整的,他家的启出来就断了

网友:
包装好还真看不出来,技术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订书钉,也不要用得力的,别家订书钉启出来还是完整的,他家的启出来就断了 ...

你说的不错,会断,我只有这一种,做好了又点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

这个是什么烙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专用弹片组,值得你拥有

这个贵死了,
942原装的手柄我有一个,942国产的手柄也有一个,然后今天我又DIY了一个手柄,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烙铁芯?

JBC245 的发热芯

网友C:
这个接触长期可靠性如何?

网友D:
见你做我也心痒痒今天也做了一支,不过你这订书钉没弹力时间长了估计不行啊可以找一根小弹簧做触点的,我明天发帖看看我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触长期可靠性如何?

谢谢你的打赏,现在还不知道,临时用的订书钉,找到合适的材料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你做我也心痒痒今天也做了一支,不过你这订书钉没弹力时间长了估计不行啊可以找一根小弹簧做触点的,我明 ...

你做好了一定去捧场

楼主:
这个芯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好了一定去捧场

做好了已发帖这是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8423&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专用弹片组,值得你拥有

这个T12弹片外径是多少啊?

网友:
一个个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