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懒癌出院,先来个修表工具DIY消磁器!

楼主(2019-04-17):
今年自打过年,我多年的懒癌又犯了,再加上工作忙了些,表倒是修了些,也拍了些,就是一直没整理,也就没发贴子,大家批评我吧!
今儿天气不错,加上下班回来的早,就先拿这贴在新站练练手!
前阵子修表时,淘宝买的便宜消磁器终于被我搞烧掉了,又急用,就自己DIY了一个,这东西的原理大家都明白,不用我多说了,这次做的,我只是在输入端增加了一个高压交流变低压交流的变压器,有效控制工作时产生的自发热,还省电,而且不会那么容易坏。
备料!

外壳材料,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剩的五合板。画出草图,

核心部件,两个线圈变压器,右边的已拆好,留下了线径粗的交流线圈。

其它杂七杂八的,现用现找。

开工!
木板锯好,

白乳胶,排钉组装成盒,

开入线孔,

开开关孔,

安上电源线和开关试试,

开关用的柱形无锁开关,安装方便,打个孔就行,也容易控制通电时长。

安装变压器和线圈,安装指示灯,木头底也就没打孔上镙丝什么的,能固定就好,

做上盖,怕五合板太厚,就找了块三合板,

试了试,发现磁力有些小,这小意思,调下线圈高度就好,

检查一下,

哥俩好固定,

安装上盖,

插好指示灯

固定,

标识好感应工作区域,

齐活!

另一面,

来两张工作照。

实际使用中还未发现问题,发热量明显下降,用钉子测试,振感明显,机械表消磁效果也让人满意,至于外观……反正是自己用就不管啦。

全文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操作66666

网友:
小盒子挺好玩的

网友:
大神又出大作了~

楼主:
随着变压器的外形来的。

楼主:
不敢当!实用工具,省钱又练手。

网友A:
可以当电磁铁用了,线圈热不热?我弄了几个12V的通电一会就热得烫手

网友:
再不出来,大表哥的帽子都要被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当电磁铁用了,线圈热不热?我弄了几个12V的通电一会就热得烫手

我这个还行,一个是我用的是220V变5V的交流变压器,另一个线圈我用的是12V变压器的接220V那变的输入线圈,线径粗,匝数少。

网友B:
话说表哥不单单表修的好,电工木工也是全活。赞一个!

网友C:
没搞懂,接市电的是220V-12V交流,然后12V接另一个220V-5V变压器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表哥不单单表修的好,电工木工也是全活。赞一个!

多谢您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接市电的是220V-12V交流,然后12V接另一个220V-5V变压器初级?

原理就是降低电磁铁线圈的输入电压, 交流220V接220V变5V的变压器,输出的变流5V接电磁铁线圈,电磁铁的线圈,我采用的是一个220V变12V的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刚才记错了,线粗的那个),主要因为是一粗线径的耐热,二我给手表消磁用不着太强的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接市电的是220V-12V交流,然后12V接另一个220V-5V变压器初级?

至于EI变压器改电磁铁,去掉铁芯的I端是为了使得磁场开路,另外两个线圈使用一个就行。

网友C:
受教了,谢大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谢大表哥。

您又客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就是降低电磁铁线圈的输入电压, 交流220V接220V变5V的变压器,输出的变流5V接电磁铁线圈,电磁铁的 ...

放个永久磁铁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个永久磁铁会怎么样

铁氧体磁石会震动,耳机拆下的钕铁硼和巴克球等会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个永久磁铁会怎么样

那就消了不磁了,接触过的东西就全磁化了。原因在于,永磁的磁场极性是固定不变的,进入磁场的铁钴镍及其合金会被同化,即受磁。而利用交流电通过线圈形成的磁场极性是在快速翻转的,就是说不断的在两个磁极间变换,进入这样的磁场的物体内的磁场会被其带动,也发生磁极的快速转换,从而达到了打乱物体内部固定磁场的作用,即消磁。
而将永磁放入消磁磁场的结果要看永磁的材料,有是就会变的无磁性了,有的会减弱,有的拿出后,过一阵子会自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