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内阻仪的电路图

楼主(2019-04-17):
请教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内阻仪的电路图,里面我圈出来了三个地方,第一和第2个,他那个接地是怎么焊接的呢?接地是在哪里呢?第3个地方已经连上了负线,不过他为什么还要连第2个接地呢?接地不等于连负线吗?

网友:
在电子电路图中,“地线”是零电位公共参考点,电路中各点电位均以该点为0V,现在的半导体器件多以NPN型管或N沟道场效应管为基础,多以电源负极为零电位参考点,便于电路计算。早期电子电路多用PNP型晶体管,当时多以电源正极为零电位参考点。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线,不一定接大地,在有金属机壳的设备中接机壳。和电力电路图不一样,电力电路图中的地是要接大地的。既然是公共点,连线就很多,正如所说,如果有接地的线都边起来,势必很多线,使电路图复杂化,不易读图,于是就用接地符号表示,使电路图变得简捷。现在多数情况是默认电源负极为“地”。如果不是,应该有标识。

网友:
1、2、3点,在电气上是相通的,都与电池(电源)负极连接,但如何连接,是有讲究的。地线尽量要粗,每单元电路地要互不干扰。

网友:
电池负极处,3处最后都在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