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NAZJE纳之洁LQL-08家用小型真空包装机并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2019-04-17):
论坛爱淘优惠购推介,TB上的一款NAZJE(纳之洁)小型真空包装机,29元一台(单气泵型),体积小,外观好看,比较受家庭欢迎。购了一台,拆开看看,绘出电路图,分析原理,为维修提供数据,为欲购买的坛友提供参考。

一、外观

这个外观结构设计,有点欧美风:

左边的锁扣:

右边的锁扣:

机器左端,上边是“真空封口/停止”按钮(带绿指示灯),下边是“单封口”按钮(带红指示灯),有英文的操作说明贴签,看样子是外销产品转内销:

中部,有一个释放真空的红色橡胶阀,英文注释。用手向侧面扳一下,就可释放真空负压后打开上盖:

底部:

同样是英文的标签,内容是介绍机器使用注意事项:

机器各个部位的说明:

二、拆解,内部结构

撕开底部这张不干胶标签,下面有一颗固定螺丝:

卸下底部5颗固定螺丝:

很容易就分开底盖,看见内部结构,简单得有点出乎意料。内部还有一个安装真空泵的空位,买一个同型号泵安装上,就成了双泵机器:

这是电路板:

这是真空负压力开关,当气泵抽到规定的真空值后,内部触点接通给MCU发出关断信号:

这是低压直流一体化微型真空泵:

电加热带固定端,两端用弹簧固定,便于热胀冷缩:

三、元件及工作原理

1、真空泵取下一体化真空泵,抽气量≧3.5L/min:

电机上的字迹很浅,勉强辨认是SRF-370CA-18230,12伏直流电机:

卸下气泵端3颗固定螺丝:

拆开后,这是偏心轮带动3个橡胶膜阀抽气的结构,使用强度不宜高:

2、真空负压力开关从真空管道上拔出真空负压开关:

真空负压开关的规格40Kpa,生产日期是2018年6月18日:

真空负压开关的型号KBQ-02C,20mA/250VAC  T100,其电触点额定负荷20毫安,承担这种小机器的MCU信号足够了:

真空负压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内部膜片在负压力作用下带动常开触点闭合,向MCU发出低电平信号。底部这颗螺丝可以调节抽真空度(实质是调节膜片对触点作用力的距离):

(未完,楼下继续,请移步观看!)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3、电路板结构卸下电路板固定螺丝:

取下电路板,很小巧的一块板:

电路板上元件功能区分布,看见电路板上有两个真空泵电机电线插座,可以安装两台真空泵,这台机器只用到一台真空泵:

电路板背面,机器使用两线插头,看见交直流没有隔离,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也许厂家认为,全塑料机壳不会触电):

4、工作原理
电路板上的部分走线有遮挡,绘出电路结构框图如下(供参考):

绘出电源电路图如下:

机器工作原理:机器插上电源,D8(绿LED)灯亮。将封口袋放入真空腔,压下上盖。按下S2(抽真空、热合),MCU接通真空泵,开始抽气,达到设定的真空值后,真空开关K1接通,向MCU发出信号,MCU停止真空泵工作并接通双向可控硅M1,D6(红LED)灯亮,电加热带通电进行热合工作,然后停机。只需要热合时,按下S1(热合),进行单独热合工作。

四、电路板上的元件
电源输入端,半波整流采用贴片二极管M7:

F1是保险管,3.15A,延迟型:

蓝色的RV1是压敏电阻,型号07D471K,直径7mm,耐压470伏,误差±10%:

高压电解电容C1采用华宏电子公司-40~105℃的4.7uF/400V电容:

V1是NPN电源功率管,型号13003D:

功率管旁边的V2是NPN贴片三极管J3Y(S8050),D4是贴片稳压二极管(实测6.85伏):

TC1是变压器,D2是次级半波整流贴片二极管SS26:

低压(12V,5V)滤波电解电容采用FMZ牌(深圳丰吉凯公司):

78L05三端线性稳压器,为MCU提供5V电源:

U2是MCU,被抹去了型号。旁边的U3是NPN贴片三极管D882(30V、3A),是12V真空泵电机的驱动管:

M1是双向可控硅,型号BT137S,驱动电加热带工作:

下图中S1、S2是工作按钮。S1是单封口按钮,S2是真空封口按钮:

测量电加热带的电阻,142.9欧姆:

测量备用的电加热带的电阻,144.9欧姆:

电加热带是用镍铬电阻丝缠绕在耐高温特氟龙线上制作:

“全家福”图片:

五、不同厚度塑料薄膜袋的热合实验
将机器装还原,取0.1mm、0.2mm、0.3mm的塑料膜袋及铝塑薄膜袋进行热合封口实验:

实验数据见下表:

该机器的热合宽度只有1毫米左右,比较窄。由于没有温度调节,不同材质薄膜的热合效果有差异。从实验数据看,最适合0.2mm厚的塑料薄膜袋热合。

六、安全及耐用性分析
       通过拆机,根据机器使用元件的情况,该包装机的市电元件与直流弱电元件在同一电路板上,没有空隙隔断,存在受潮后,飞弧、漏电的隐患;并且,使用两线插头,交直流没有隔离,交流地与直流地直接连在一起,存在严重隐患;抽气采用微型一体化真空抽气泵,抽气量小,其橡胶皮膜阀不宜频繁使用,直流小电机的碳刷磨损后不能更换,属于一次性使用,到一定时间气泵就不能正常使用;加热封口的电加热丝比较细,不耐用,其热合面窄,牢固程度不如电热扁带高;该机器设计的热合温度适合0.2mm厚的塑料薄膜袋封口,由于不能调节温度,对不同材质的薄膜袋受到局限。

七、结束语
       该包装机的结构及功能简单、主要部件是一次性使用性质。机器体积小、比较美观,售价低,经济实惠,适合要求不高、封装量不大的家庭使用。该机为降低成本,厂家设计的电气安全性能不高,使用中要防水,不要热合有滴流水的物品,避免水进入内部引起故障;检修时要注意电路板带220V市电,防止触电。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价格还不错,还有车吗?

网友:
做工还不错,真空泵小巧

网友:
买了一台用光面袋的

网友:
很详细的拆机,还有电路分析,学习的楷模啊。图片分辨率再大些就更好了

网友A:
TC1是变压器,D2是次级半波整流贴片二极管SS26
rcc开关电源次级是方波,用4只二极管是浪费,一只才是正确的做法。
非隔离电路是因为要控制可控硅,如果设计不共地,就要额外加一只光耦来以隔离, 厂家设计人员稍微有点纠结,既然用了开关电源,也不差这一只光耦了,既然要共地,那直接阻容更省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3、电路板结构卸下电路板固定螺丝:

热心坛友,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很详细,学习了,恭喜加精。木分了,帮顶

网友:
现在的国产东西质量都还可以的,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B:
太划算了吧?!有鏈接嗎?PMPM
這麼宣傳一下,估計要買斷貨了。
樓主V5啊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 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划算了吧?!有鏈接嗎?PMPM
這麼宣傳一下,估計要買斷貨了。
樓主V5啊

好像活动停了,要39.9,抱歉避免广告,自己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
这才是大牛啊,多谢您的付出,又学到了

网友:
pm个地址,谢谢

楼主:
好像活动停了,要39.9,抱歉避免广告,TB搜一下吧。

网友:
J3Y是8050吧?

网友:
非常不错,拆解细致,讲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1是变压器,D2是次级半波整流贴片二极管SS26
rcc开关电源次级是方波,用4只二极管是浪费,一只才是正确的 ...

这个真空度也不算高。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吗?

网友:
真正的高水平!细到每一个部件、电路和电子元件都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