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个内阻仪

楼主(2019-04-17):
这是一个内阻仪的电路图,里面我圈出来了三个地方,第一和第2个,他那个接地是怎么焊接的呢?接地是在哪里呢?第3个地方已经连上了负线,不过他为什么还要连第2个接地呢?接地不等于连负线吗?

网友:
可能他不愿意画了,这样还显得还不乱

网友A:
这个符号是接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符号是接外壳

接外壳的符号是3根横线,这里的接地只是单纯的表示电源地。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质疑过这个电路?恒流源给555供电,那个C1接上去是啥意思?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质疑过这个电路?恒流源给555供电,那个C1接上去是啥意思?

这个电路见到有坛友搭建实物,玩具级别的,原理也有点牵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人质疑过这个电路?恒流源给555供电,那个C1接上去是啥意思?

老站发过一贴,不妨看看

网友:
我也搭建过实物。测量出做结果没有仪器来做对比

网友(2021-03-27):
就是地地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