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2级旁路访问samba {{}}

楼主(2019-04-17):
本人小白  大神勿怪
因为手机空间有限   想用路由器 挂载U盘做共享  上传下载 照片小文件什么的
买了2收 的720N 自带USB  我已硬改 8+64 本来自己下载了官方 lede-17.01.6安装挂载 samba 等
无奈自己水平有限 各种问题 折腾1个多礼拜 好了 断了电  又无法访问了  最后还是刷了 明月(8M)固件
现在有个问题  如图所示
        现在只有电脑用网线 连接720的LAN 才能看到 共享文件  无线连接720却看不到   但是手机无线连接720却看到的     但是我想要的是 手机 电脑 都是无线连接 886  看到720 的共享文件
       720-886之间无线连接如何设置才能用手机访问 共享呢?

网友:
对于此现象是openwrt的wan在防火墙阻止了访问lan。所以改一下720的防火墙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A:
720硬改并刷了LEDE,我觉得关闭无线,用来做主路由,负责拨号上网,这样更好。
886做AP。886可以WAN口接720,也可以用LAN口接720,后者要关闭886的DHCP。
886下面所有终端都能访问samba共享。

网友B:
openwrt改防火墙,把所有的都改成接受就行了,我是挂了摄像头开门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enwrt改防火墙,把所有的都改成接受就行了,我是挂了摄像头开门外的

大佬啊。你摄像头是实时 还是能录像的那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啊。你摄像头是实时 还是能录像的那种呢?

貌似实时和录像只能二选一,我就是拿他当电子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硬改并刷了LEDE,我觉得关闭无线,用来做主路由,负责拨号上网,这样更好。
886做AP。886可以WAN口接720 ...

886也刷了LEDE

网友(2019-05-26):
手动配置720LAN口IP和886同一个网段,并且填上网关和子掩码,关闭DHCP。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