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热风枪能当塑料焊枪使用吗

楼主(2019-04-17):
我有热风枪,不是拆芯片那种,就是几十块的吹热风那种,一般是用来吹热缩管,感觉温度也挺高的。最近想用塑料焊条粘点东西,想着用得少不舍得再买一把塑料焊枪,你们说用风枪来代替塑料焊枪是否可行呢?

网友:
吹得塑料熔化就可以

网友:
能吹化塑料就没问题  以前经常用普通热风枪吹打包带焊塑料箱子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我分析,普通热风枪,如果有尖嘴风口,有弱风档,应该可以用,能用不代表好用!

很多年以前,我家汽车保险杠倒车时撞裂了,找修车门市修一下,他们用的好像是专用的塑料焊枪,应该不是热风枪,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自那以后,我偶尔有冲动的想法,也想弄一把专用的塑料焊枪。

我对略专业的工具比较感兴趣,除了塑料焊枪外,对电热割刀(切海绵)、电动锉刀(打磨木头),电动凿子(削木头),都有兴趣,前几天差点买一套电动凿子回来!

楼主:
我的风枪借出去了,然后我找人借了一把塑料焊枪过来,生产用的,感觉工人不是爱惜,电线上满是胶布,烫破皮的,用起来不是很顺手。我也是用来焊保险杠和挡泥板的,保险杠还没动手,挡泥板上没有标识材料,用PP和PVC都不能粘,失败。我以前焊过PP材料,焊接方法还是没忘的,当时焊的效果是很好的,不知今天失败是不是材料没弄对,大家知道怎样判断塑料的材料呢?焊枪我随时能借到,但看着不被爱惜的工具心里不舒服,于是想着要不要自己装备一把

网友(2022-12-11):
引用 楼主:
我的风枪借出去了,然后我找人借了一把塑料焊枪过来,生产用的,感觉工人不是爱惜,电线上满是胶布,烫破皮 ...

有的材料不好加热。。

但PPR管子热熔效果很好

网友:
完全可以,原因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