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点焊机,3000F超级电容加持(附源程序/PCB图)

楼主(2019-04-17):
过年的时候到大姐夫家玩,跟大姐夫吹嘘自己买了两个法拉电容,很好玩,结果大姐夫从地下室里搬出一箱子进口法拉电容,不知道干点啥好,当时内心是瀑布汗啊,于是建议大姐夫做个点焊机玩玩,平时焊接电池组时也能用到,当然大姐夫是没时间玩了,于是这个好玩的任务便被我承包了。。。

设计三层电路板,模块化设计,最底层是固定超级电容的均衡电路板,中间层是mos管矩阵电路板,最上边是单片机控制电路板
下图是用TL431做的均衡充电板,LSUC超级电容耐压2.8v容量3000F,均衡起控电压2.78v 均衡电流800mA

为了大电流低内阻,特意买了铜带厚0.6宽2cm

均衡和mos矩阵板放在一起试一下

打孔加工

安装上一个,感觉很漂亮啊

来一张工作室的一角

临时帮同事刻一个收款二维码,电脑控制运行,不耽误干活,继续点焊机

装好的mos管矩阵电路板

这个后面是要加铜条的,还没弄

组装在一起看下效果,感觉还是很漂亮的

今天就先到这,以后会持续更新

补充内容 (2019-4-27 14:25):
13楼已经更新进度

补充内容 (2019-5-7 16:09):
24楼 已经完结

补充内容 (2020-1-27 09:58):
已经在95楼把正式版的电路图和源程序更新了,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仿制,因为工作太忙了,直到春节放假才有时间,请大家多多包涵

补充内容 (2020-2-19 13:20):
117楼补充了 点焊机控制板的最终版本pcb

补充内容 (2020-2-20 10:56):
125楼补充了控制板电路图

网友:
Mos板这样过流不行吧,试过16平方线就明显感觉不够了

楼主:
还没有完工,后面是要铺铜带的

网友:
方电容个头真大

网友A:
很漂亮,源极也得铜排吧,控制板是双脉冲的吗?

网友:
做的漂亮!等M来再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源极也得铜排吧,控制板是双脉冲的吗?

都得是铜排,单片机源程序是自己编写的,是双脉冲,而且脉冲1和脉冲2时间和间隔都是可调的

网友:
做的漂亮!等M来

网友:
这位手工,超级棒!
另:手工电路图的画功与手工不像一个人

网友:
强烈建议把pcb,图纸,程序发上来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最近出差刚回来,进度有些慢

关键部位全部铜排链接

试做版的点焊机控制板,采用8脚的15w104单片机进行控制,简单可靠

简单组装测试一下,测试版用四根导线链接,正式版是通过固定铜柱来传递控制信号的,到时候一根导线都没有,会非常美观

试一下点焊效果能焊上但是不牢固,应该是临时的焊把线只有4平方,也没有点焊针有关,已经邮寄了,还没到货。

下面才是临时版的单片机控制电路图

上图比较新颖的是点焊控制检测部分,从电路图里可以看到,当两只点焊表笔和要焊接镍带接触后,接在单片机8脚的光耦就会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信号,但是这是单片机不会给出触发信号,是会有一个延时检测,当连续低电平信号超过1秒(可设置,中间如果有松动,重新计时),单片机程序认为确实是要焊接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会给出双脉冲来驱动场效应管矩阵进行点焊。该电路省去了市面上大多点焊机的笔触开关或脚踏开关,单人操作更简便,无机械开关,寿命更长更稳定。

最后是数码管和15w413as单片机的照片,准备制作正式版控制板,解决测试版的无法调节点焊时间和显示的问题,正式版的源程序已经在51学习板上测试通过,接下来的几天会设计pcb

未完待续

网友:
厉害,技能设计出来,还能用机器搞出来,还这么漂亮

网友:
这个做工真心漂亮,不错不错,那个小激光机也不错

网友:
做工美观漂亮

网友B:
楼主好手工。另外那个光盘盒加八宝粥盒子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
这个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工。另外那个光盘盒加八宝粥盒子是个什么设备?

那是一个ptc迷你19v的办公室烤地瓜炉子

网友:
这手工真的很棒

也做3000F超级电容点焊机(附PCB和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