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新撸的DP LED充电式强力电蚊拍(DP-1205)

楼主(2019-04-17):
店里有个电蚊拍,前几天一不小心中了马陆的毒(电了一只马陆,那味忒大了,店里和拍子上都是),就重新撸了一个,十几块钱,到手就拆!

网面手摸上去有点“割手”,有毛边的那种感觉。

网面这么大

保修贴直接捅了

阻容充电电路

三极管D965

4倍压,是吧。

草帽LED两端并的瓷片104

小铅酸电池

试用papa声还挺大,先用着!

谢谢观看

网友:
这种小铅酸电池的电蚊拍,过冬时,必须1个月充满电一次。亏电很快就坏了。

网友A:
三级管太烂,我有几个963管子的板,接锂电开没十几秒三级管冒烟了

网友B:
这个铅酸电瓶用不了多久的,我的已经鼓包没用了。正改锂电用。

网友C:
这个12包邮,我现在用的是大叔那淘来的改了锂电,今天撸一个寄回老家了

网友:
改装 电老鼠

网友:
还是锂电的好,这个电容就不看好

网友:
感觉这东西不太实用 毕竟不能追着蚊子跑

网友:
还是用18650的好,冲一次用一个夏天

网友D:
原来马陆是一个类似火车的虫子有毒性,以前爬山经常见到当初不知道名字,有的被踩到,但因为山区风大不知道气味大小。电蚊拍的话,我建议尽量网购五号电池,或者18650可更换式。急用的话可以超市随便买个。

网友:
康铭的拍子还在路上的时候先把老的久量改锂电,老久量其间改过镍隔,都不好用,还是锂电好。
这久量买了很多年了,看了下内部布局到现在还是没多大改变,正好可以参考下改锂电。

原220V充电指示灯改通电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马陆是一个类似火车的虫子有毒性,以前爬山经常见到当初不知道名字,有的被踩到,但因为山区风大不知道 ...

超市里面的做工基本就是和楼主这种一样了,铅酸电池,震荡管就那么一小颗,还卖二三十块,这价格可以在马云家买锂电版的,做工还好多了。电蚊拍不耐用,基本一年左右网罩就半击穿了,按开关能听到吱吱的打火声,电蚊子没啪啪声,黑暗的地方能看到中间的塑料隔网漏电发光,我用过好多个电蚊拍都是这样。开始不知道以为是板子问题,拆开盖子断开金属网的线通电,电容放电啪啪正常,上网了短接金属网就不放电或者放电很弱,电不死蚊子。我猜塑料隔网是回收料,不耐压容易击穿所致,可惜没有合适的材料替换,击穿了只能报废。

网友:
专门去百度了什么是马路,浑身起鸡皮疙瘩。

网友:
铅酸电池用不住,闲置一段时间后再充电,很容易鼓包。

网友:
这种电蚊拍不耐用,电池用用就不灵了,换成锂电的不错,我也改装了一个,就是改装的成本比这成品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级管太烂,我有几个963管子的板,接锂电开没十几秒三级管冒烟了

那就换个中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铅酸电瓶用不了多久的,我的已经鼓包没用了。正改锂电用。

嗯,改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2包邮,我现在用的是大叔那淘来的改了锂电,今天撸一个寄回老家了

有旧的最好

网友E:
这都有蚊子了?我们这今天还零下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有蚊子了?我们这今天还零下2度。。。

今天就被蚊子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