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变压器点焊机,先把线绕好

楼主(2019-04-17):
原材料。。20元废品站买的变压器,,小的变压器   dvd 上面拆的 1v--20v多种输出,10平方电线以前  用掉的。。。现在没板子,先把线绕好   输出5.1v。绕了5圈,板子回来了继续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20元,铜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20元,铜线的吗?

哥哥,铜线的20买铜也买不到啊。

网友B:
伙计,你这次级的线是十平方的么?咋看着不像啊

网友:
早说就好了,我有闲置的双脉冲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铜线的20买铜也买不到啊。

那你就买贵了

网友C:
没有买贵。
即使初级是铝线,次级也是铜线。
次级拆下来一般530克,漆包线假期比不上纯铜,但也有17元一斤(上个月我卖给扬州本地垃圾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贵。
即使初级是铝线,次级也是铜线。
次级拆下来一般530克,漆包线假期比不上纯铜,但也有17元一 ...

我拆过一个次级也是铝线的呢,要是铜线的话倒是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个次级也是铝线的呢,要是铜线的话倒是值啊

我现在手上900,800,700各一个,初级都是漆包铝线,次级是漆包铜线。运气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贵。
即使初级是铝线,次级也是铜线。
次级拆下来一般530克,漆包线假期比不上纯铜,但也有17元一 ...

是的,就是光买那个硅钢片也得十块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光买那个硅钢片也得十块钱。

小区收废品的收个坏的微波炉才5元!
我从他们手里10元收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900,800,700各一个,初级都是漆包铝线,次级是漆包铜线。运气好吧 ...

运气真好!
或者难倒我错了,想着锯下来的次级线芯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收废品的收个坏的微波炉才5元!
我从他们手里10元收个变压器

城市没法比,要是没人买他们就扔垃圾堆了

网友:
你们还有地方收,我连收都没地方,隔壁维修店要卖我35一个,我没买,等着哪个朋友家微波炉坏了送我一个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一般都是正好可以免费拿的才对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20元,铜线的吗?

拆掉那部分是铜的   下面的是铜包铝

楼主:
今天组装  遇到了点  问题。   在dvd上拆下来的  用不了   空载11v接上板子就没什么电压了    刚开始不懂    还以为板子有问题 折腾了半天,又去买了个  10元啊  。 黑心。。。。。

网友:
可怜啊!我得去哪里弄来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你这次级的线是十平方的么?咋看着不像啊

10平方   不知道是不是国标的

网友(2019-09-03):
10平方双线怎么能怎么能绕进去5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