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简易消磁器!朋友们猜下怎么运动消磁最快

楼主(2019-04-17):
今天突然看见有变压器改消磁器的,又在网上看见有卖不大点的磁石消磁器!我看下原理!一个是靠电厂产生变换的磁场,一个运动切割磁场达到消磁目的。有现成的老年机的扬声器磁铁!如图猜猜看怎么消磁最快!只猜别实验哦。嘻

网友A:
放燃气灶上高温消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燃气灶上高温消磁

我非常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燃气灶上高温消磁

手表游丝受磁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赞同。。。。。

高温消磁,当温度降低又会被地球磁场磁化

网友:
拆机片上钻了个孔,莫非串橡皮筋让磁铁转起来?

网友D(2019-05-30):
引用 网友C:
手表游丝受磁了怎么办?

可以找个线圈通上低压交流电来消磁,线圈可以用继电器线圈代替,消磁时不要先断电,要缓缓把手表拿远后在断电

网友:
放到炉子里烧个通红

网友:
哥现在都不怎么戴手表了,怕被磁化,搞弱电经常碰磁

网友E(2019-12-26):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个线圈通上低压交流电来消磁,线圈可以用继电器线圈代替,消磁时不要先断电,要缓缓把手表拿远后在断电 ...

,我的crt显示器,屏幕有不规则的黑色块,其实就是比最亮的时候暗一点点,不是非常明显,是不是也要消磁?你好像是矿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crt显示器,屏幕有不规则的黑色块,其实就是比最亮的时候暗一点点,不是非常明显,是不是 ...

应该不是被磁化,磁化的表现是一片一片的不规则偏色,矿坛也经常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被磁化,磁化的表现是一片一片的不规则偏色,矿坛也经常去

那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不太明显,就是比其他地方暗一些。我用个电感通12v交流电,用来消磁,电感接触的屏幕部位有些闪烁,但是作用不大。从中间一圈一圈蚊香一样,向外扩大。最后才断电。难道是荫罩变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不太明显,就是比其他地方暗一些。我用个电感通12v交流电,用来消磁,电感接触的屏 ...

不太清楚,可能是荧光粉局部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清楚,可能是荧光粉局部老化了

,不会吧,好吧。

网友(2020-01-28):
一直不清楚消磁加磁原理,淘宝上买了一个。

一边加 另一边消,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