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镁光拆机颗粒求主控工具

楼主(2019-04-17):
MT29F128G08EBCDB
查了一下,3268ab有工具支持。
手上有903 3267ae 3257。好像在网没搜到能支持的主控。
这种情况是等以后支持还是只能买3268ab。
垃圾ssd 2258xt拆机出来的。只是一个供电管坏了,找不到代替,谁知拆了这么麻烦

网友:
903不支持3D工艺制程的闪存颗粒

网友:
而且 MT29F128G08EBCDB 这个型号还是TLC 的 3D B05A

网友:
G08E的E就表示TLC了,IS903是铁定不支持了

Flashmaster有推荐的支持主控没?

网友:
tlc啊,如果是4ce那么直接上单贴4ce的3268主控最好,要比8ce的板子稳定,如果开不出你可以试试安国6989或者2099 2199之类的也是能玩大不了速度慢点,插车上放音乐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3267AE有这个颗粒的参数和DBF了就是没B05固件,要做死可以试试刷3268 B05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