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新免焊接12串3并的欧普LED模组,色温5700K白光,DIY实用性强.

楼主(2019-04-17):
12串3并的欧普LED模组,色温5700K白光,DIY实用性强.

价格:2.2元/块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FHM&id=584926119589

LED模组:12串3并(12S3P),采用2835灯珠,显色指数:R80

模组上面正极和负极,自带接线端子的,线材剥皮/上锡后,可以直接插入接线端子,使用方便快捷(不需要另外再焊线)!!
改装时,建议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模组描述:
1.尺寸305*47mm(长*宽);
2.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3.3V DC,电流:0.150A(MAX);
3.显色指数:R80;
4.色温:5700K左右(白光);
5.LED模组基板材质:玻纤板,厚度约:1.6mm左右;
6.串并方式:12串3并(12S3P),配套的电源规格:40V DC 0.240-0.300A左右(如果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大一些;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可以用两块模组并联使用);

多块模组拼板(单价是每块小板的价格)
拼板的样子
单块拆下来.
正极和负极,接线端子.
可以免焊接线,
2835灯珠
接12W驱动电源,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亮灯效果(注意这款模组,是带透镜的.)

号外:这款模组可以配套2毛钱驱动电源使用,性价比超级高.
友情提示:电源是非隔离方案,而且是没有塑料外壳的,使用时要注意用电安全)
电源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762922893.39.40193e84JfpUlY&id=557215862162

楼主:
免焊接LED模组,连接方便快捷,安全可靠.

12串3并,使用12W电源,就可以了,很容易配电源

色温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白光(估计是5700K左右的色温)

楼主:
号外:这款模组可以配套2毛钱驱动电源使用,性价比超级高.
友情提示:电源是非隔离方案,而且是没有塑料外壳的,使用时要注意用电安全)
电源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7215862162

楼主:
模组描述:
1.尺寸305*47mm(长*宽);
2.灯珠规格:2835灯珠,单颗灯珠电压:3.3V DC,电流:0.150A(MAX);
3.显色指数:R80;
4.色温:5700K左右(白光);
5.LED模组基板材质:玻纤板,厚度约:1.6mm左右;
6.串并方式:12串3并(12S3P),配套的电源规格:40V DC 0.240-0.300A左右(如果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大一些;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可以用两块模组并联使用);

网友A:
电源可以串并联来提高输出电压或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以串并联来提高输出电压或电流吗?

意思是说,将多只电源的DC输出端,串联或者并联起来吗?

个人觉得,不建议多只电源,串联或者并联

还是单只电源,使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