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小型空调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9-04-17):
现在手里有一个冰箱的压缩机如图1

网上有卖这种空调扇水冷风扇的如图2

这种空调风扇内部构造是一个桶状风扇如图3

吹前面的蒸发箱(一个小水泵将底部水箱内的水冲到散热管内形成一个循环)这样就吹出凉风 现在想把压缩机植入到这个空调风扇内(压缩机的大小应该正好可以放在里面) 通过冰箱压缩机充氟 重新做一个蒸发箱
不知道是否可行 求各位大神指点
如果可行 如何操作 压缩机需要的是220V电还是多少 应该如何改电
求指导  求指导   求指导

网友:
你可以去金属回收那找个冰柜的冷凝器  蒸发箱 可以淘宝买  买三通  不建议用现成的水空调做改动的东西太多 破坏结构最后还不好看

网友A:
置换进去的热量怎么带走?是不是还要增加室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换进去的热量怎么带走?是不是还要增加室外机?

本人小白 不懂所以到此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 不懂所以到此求指教

市场面上成熟的移动空调都是通过软管把热风排到窗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 不懂所以到此求指教

如果不知道温度置换的原理,还是不要玩了,安全第一

网友:
别玩了,你玩不出来的。

前前后后事情太多了,要焊管扩管,要蒸发器,要散热器,一大堆事情。

网友:
雷布斯说如果你觉得有核心科技的董小姐空调太贵,完全可以来买我们粗粮的,活动价只要1599:lol:

网友:
你这种的不如用PTC半导体制冷片做一个,拆饮水机制冷水的那个试试(可能制冷功率比较小)。

散发的热气要排到室外。

冬天交换一下电源的正负极还能加热。

网友B:
空调原理,气体制冷剂经压缩机压缩后,成高温高压气体,高压气体通过管道流至室外机冷凝器,风机吹冷凝器,将热量散至室外大气,所以室外机吹出的是热风,制冷剂温度降低,变为常温高压液态,再循环至室内机蒸发器,空间突然增大,压力减小,液态的制冷剂就会汽化,变成气态低温的制冷剂,从而吸收热量,蒸发器就会变冷,室内机的风扇将室内的空气从蒸发器中吹过,所以室内机吹出来的就是冷风。如此循环,将室内热量带走,是室内温度下降。冬季制热正好相反,不过由于冬季室外温度低,制热效果一般都不好,所以基本制热都需要电加热辅助。没有室外机或者没有与室外相连的所谓的移动空调机,都只是通过室内吹风让人体感温度低一些,基本就是一个风扇,需要加水的,由于水温低,热熔大,可以适当吸收点室内热量,让人感觉比单吹风扇更凉一点,水温升高后,效果就没有了,需要换凉水了。

网友:
多读点书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C:
你这个想法很多年前我就想改过,并且评估过最后还是放弃了,单说效果不好,还难看也是要拉一根长管输送热风出去,当时也想过把交换器散热放在下部水里散热,觉得不可信,还想用除湿机改装,也因为工程大放弃了,就像楼上说的成品一个也就是1500左右,既安全又好用。

网友:
有整个冰箱还好办,在冰箱门上下挖两个大洞,加两条大号风管(一进一出),冰箱放室外制冷,冷风吹入室内。
单个压缩机就算了,功率太小,最多能制冷2-5平方的小房子。

网友:
这个压缩机可以用来做小气泵或者真空泵,至于做空调,还是不要勉强了,不仅费事,搞不好还要花大把钱买工具买配件,划不来。空调扇湿气大,不建议在卧室里用,老老实实的装空调吧

网友:
除湿机见过吧?那个改改,比自己做强。算了,还是买个窗机算了,自己做下来比买都贵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很多年前我就想改过,并且评估过最后还是放弃了,单说效果不好,还难看也是要拉一根长管输送热风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原理,气体制冷剂经压缩机压缩后,成高温高压气体,高压气体通过管道流至室外机冷凝器,风机吹冷凝器, ...

嗯 又学了好多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需要一台小窗式空调或者蚊帐空调

网友:
自己做下来比买都贵的多

要不买一台冷水机 + 空调扇倒是可以的。 冷水机放室外,冷水在空调扇内循环。

网友:
别玩了,如果需要一个可移动空调,又想diy,就买个二手空调,中间连接管用液压管就行了,内外机装个滑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