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白求助,伏特+共享充电宝破解

楼主(2019-04-17):
小弟坐公交车,捡了个伏特+共享充电宝,手机冲不了电,但是可以给电宝充电,求助大神如何破解,闲来研究一下!

楼主:
劳驾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网友A:
顺着USB输出线找下有没有控制MOS管,直接短接它

网友:
居然还有防拆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劳驾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图上的microUSB手机充电口下面,有防拆开关,拆开后单片机会自毁程序。下一步只能找升压芯片资料使能引脚,有的话可以加开关直接输出。实在不行只能换一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microUSB手机充电口下面,有防拆开关,拆开后单片机会自毁程序。下一步只能找升压芯片资料使能引脚 ...

就是那个黑色拨片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USB输出线找下有没有控制MOS管,直接短接它

MOS管是那个呀,大神

楼主:
有大神破解过么

网友(2019-09-12):
早上在回收站看到和这个一样的充电宝,2元钱拿来试试看,刚才充电后竟然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C:
黄标的那个IC是不是冒烟了

网友D(2020-05-27):
引用 网友C:
黄标的那个IC是不是冒烟了

看着像是自爆了,真是刚烈的充电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是自爆了,真是刚烈的充电宝啊

的确,没见过这么nb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