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 Clip 蓝牙音箱 NBA限量版 拆解

楼主(2019-04-17):
到手一个JBL Clip蓝牙音箱,NBA限量版,可惜吊扣卡锁丢失了

正面白色网罩+绿色幸运草

绿色的中框,上面有NBA标志,旁边是MicroUSB充电口(仅充电)

3.5mm音频输入接口

背面的3.5mm音频线(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上面已经有接口了,背面还要搞这么一根线出来,本来就这么小的音箱,这根线就显得累赘了

按键

拆解

从底部开始拆,撕开胶条

胶条下隐藏着3颗螺丝

比较出乎意料,没想到正宗(非国产贴牌)JBL都用上了热熔胶

附上两个国产贴牌正品JBL音箱的拆解图 JBL-SD18JBL-SD31

主板背面没什么东西,有两颗小IC

中框和前壳还有3颗螺丝,拆下即可分离前壳

蓝牙模块

CSR8615单声道蓝牙芯片

JRC13700双路运放,不明白单声道为什么要用双运放

德州仪器TPA3131功放芯片

接口部分有胶带防尘保护

麦克风固定在中框上

前壳部分

用的倒相管方案(体积这么小没办法做成无源辐射器方案),倒相管设计的不错,在喇叭外围做了一个弧形管道

定制的小喇叭

拆掉喇叭,感觉前壳做工很不错

倒相管

网罩挺好看的,感觉几十块钱光是这个前壳+网罩都值了

电池只有600ma

满意接受的热熔胶

网友:
真小巧啊,看起来硬质不错

网友:
这货是正品?

网友:
背壳上点这么多胶就是为了粘电池?!

楼主:
确实是正品,包括这两个JBL-SD18JBL-SD31都是正品(只不过是贴牌的)

网友:
是正品  看音质咋样了

网友:
外形小巧,里面也不错,就是胶用得山寨了

网友A:
大佬们,我有个蓝牙音箱,只要有声音推送就会出现底噪,嗡嗡嗡嗡的,一暂停播放就安静了,但是音箱效果还可以,如果不考虑底噪,请问有什么哪些可能导致这种嗡嗡的底噪,我确定不是干扰,不是蓝牙连接问题。
是不是功放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我有个蓝牙音箱,只要有声音推送就会出现底噪,嗡嗡嗡嗡的,一暂停播放就安静了,但是音箱效果还可 ...

检查一下蓝牙音频输出到刚放新品输入之间的电路吧

网友:
看着像是正品。

网友:
估计是授权生产的吧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蓝牙音频输出到刚放新品输入之间的电路吧

谢谢大佬,如果诚如您所言,是不是我用aux接口可能避免这种底噪?

网友(2019-09-04):
电池在哪能买到

网友:
确实是正品,不要把大牌这种音箱想像的过于优秀,单声道,就听个响

网友:
摊上大大小小的JBL蓝牙箱一大堆,起码50以上,不过音质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