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块樱花KFR-35G空调室内机主板

楼主(2019-04-17):
今天接修一台樱花1.5匹空调,故障描述是通电机器无反应。来到现场经了解用户曾尝试换了3条插座线,均无果,由希望变失望!我便松开机壳检查,发现该板用的不是传统的交流变压器,而是用开关电源,并且保险管完好
电阻档测其12v滤波电容两端,为短路状态,在征得用户同意后便将板带回维修。因为此板的整流管采用贴片工艺,检查起来麻烦些,所以几经周折,发现短路的是12v整流二极管。
用带管脚的同类整流管换之,测量名处无短路现象后便通电测试,蜂鸣器发出悦耳的叫声,板子维修完毕!首次发贴,各位看官莫见笑!

网友:
这个焊工也太随便了吧

网友:
这焊工太差了……你还是打点704胶吧

网友:
几经周拆,实在不容易哟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
能搞好不错,用户看到这样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