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修安川75W无线圈的24V 7500转司服电机PMEE-12CB2

楼主(2019-04-17):
机器的卷拉机构不工作了,第一时想到是不是电机碳刷磨损了。拆开看看
上图先看看外观,这马达转速快扭力很低,直接用手可以大力抓停

拆开,这电机两半直接靠里面磁铁吸在一起的。,吸力还很大。费了很大力才分开两半。

铜盘,上面刻着很多导磁槽,碳刷把铜盘磨损的,但这不碍事,可以正常使用的

碳刷和磁铁的一半

碳刷也没事

拿另一个使用正常的换上试试先

故障依然。肯定是控制板问题,拆控制板下换一块试试。好了。坏板都是送去给别人修的,除非板上明显烧坏的元件,才自己更换。
上两张控制板图片,由于赶时间。没拍的很清楚,大家将就看一下好了,100档速度控制,红外电眼探头测速的

来张变速箱,速度变扭力机械齿轮图片。由小齿轮高转速带大齿轮再带小齿轮再带大齿轮,最后变成低速大扭力输出

网友A:
用这种估计主要是滑差设计吧,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带减速箱,加个磁粉离合器实现同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估计主要是滑差设计吧,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带减速箱,加个磁粉离合器实现同样功能 ...

这个是工控电传输过来信号控制的。那块板只是控制检测电机的。另外还有控制连入这板上。

网友:
盘式电机,扭力大,绕组很有特点

网友:
早期 绿源电动车  有齿轮 那款也是这样的电机

网友(2022-11-02):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货。

网友(2023-01-28):
电机功率还好

网友:
大概20年前见过类似的电机,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电机,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用的

网友(2025-01-22):
请教,这个是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电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