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高人指点 美的电压力锅始终显示“open”,已换控制板和电源板

楼主(2019-04-18):
一开始带病工作:加热过程中,偶发继电器连续通断,咔哒咔哒艰难地走完程序、烧熟;后来通电即显示OPEN,罢工了;拆开控制板,发现一颗s8550三极管烧毁,更换后依旧“open”;换控制板,再换电源板,依旧;

open,按理应该先查干簧管,我这台把手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否也是干簧管触发?

顶盖我没打开。不论何种方式,无非是常开变闭合。顶盖接入电源板黑色和红色处的是俩条线,一是气压浮子,二是关盖开关;我分别短接引针,依旧“open”:

没撤了。。。

后续修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48

网友:
线是不是断了???最好用万用表试试

网友:
拆开开盖手柄,看看内部是否有干簧管。OPEN是提示上盖没有盖严实,找干簧管和磁铁,看是否是磁铁丢了;再查看到上盖的排线,是否有断的

网友:
都怀疑干簧管坏了,就拆开看看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图中一黑一红两处,一个是接气压浮子,一个必然是接干簧管的。我楼贴里已经用短接的方法来代替干簧管动作,故障依旧啊。。。不论什么方式,无非常开到闭合。用短接是可以模拟的,同时也绕过线是否断了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图中一黑一红两处,一个是接气压浮子,一个必然是接干簧管的。我楼贴里已经用短接的方法来代 ...

那你何不换个思路,测一下这两个座子对应的那个插头,看盖子打开和合上的时候哪个插头里会呈现出开关的效果,这样不就能够确认到底是哪个对应的干簧管了么

网友:
盖子到主板之间 要么线断了 要么 里面的那个开关坏了 开关像鼠标的案件开关那种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确实是最低级的故障,线断了。后续贴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