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OOX T1 蓝牙音箱拆解

楼主(2019-04-18):
这个蓝牙音箱是半卖半送拿来的,比较便宜,
就是比较难开机,要长安开机键很久才能开,有时候要按好几次才能开,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和平时常见的方形长型圆形蓝牙音箱不一样,这个扁平的,而且个头也不小。

背面

参数铭牌

准备拆解

撕开脚垫拧开螺丝即可拆开,没难度,没想到竟然有4个喇叭

倒相管和接口,由于喇叭较多,没有地方安放无源辐射器,所以用的倒相管方案

配重铁块

电池

接口小板

吸音棉

功放小板

PAM8803 D累数字功放芯片,论坛就有资料下载

DC芯片

接着看控制板

主板芯片比较多

CSR57F68立体声蓝牙芯片

储存器

这个芯片被打磨了,估计是触摸按键的控制芯片

这个芯片也被打磨了,估计是主控芯片

背面是触摸按键和LED

4个喇叭

喇叭布局为2个串联在一起

锂电池

直接换了双18650

网友:
刚一看,四只喇叭,还以为不错,仔细看,功放是两声道,四只喇叭是两两串联,很一般。

网友:
看起来还行,板子元件很少

网友:
四个喇叭,但电池不太配啊,

网友:
电池确实太小了
音质咋样?

网友:
这个音箱的箱体设计败笔,那两块要么是用来装门面,要么是用来减少不协调共振。
这电池还蛮漂亮,感觉换个箱体会好很多。
以上一个小白的望图生义,顶帖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