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能改成插电式的吗?

楼主(2019-04-18):
请问大神10.8V充电钻能改成插电式的吗?电池坏了,不想换了,我的充电钻平时用的不多,但有用的时候充一次电又不够用,想改成直接插电的,反正我够用啦。

网友:
可以,但是需要注意几点
要200W以上的220v转12v电源
插头要牢固,最好用航空插头
极性别接反

网友:
外接电源的话,瓶颈不在电压,而在电流

网友:
买个插电的,最简单,

网友A:
同意二楼回复,注意一点就是12V电源得耐得住瞬间大电流。像电脑电源就玩不转,很容易就输出保护了

网友B:
电钻直插式和充电式电机差异巨大,一机两用基本是个奢望了~
充电式要用220V必须有大电流输出的变压器,线性的体积巨大,开关的也不会太小;
笔记本电源一般带不动,至少也得明伟之类开关电源,反而不方便了。
总之削足适履,摒弃便携移动的做法太不明智了

网友:
找个led电源 标称12v20安或者以上的就行,太不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楼回复,注意一点就是12V电源得耐得住瞬间大电流。像电脑电源就玩不转,很容易就输出保护了 ...

我记得12v电钻,瞬时启动电流,大约12-13A左右,工作时大约8-10A!

我觉得12V、15A电流够了,这样是180W。不过现在国产东西都虚标,要考虑。

以前为了汽车里的气泵、吸尘器等12v工具可以拿回家在220v上使用,搞了个个200W的220v转12v变压器!前段时间,“捡破烂”收藏了三个LED灯箱电源,220v转12v,33A的。

网友:
充电钻的唯一优点就是便携吧,除此之外在使用体验方面完全不是220V交流电钻的对手,特别是转速和同心度。
当然,为了省钱用市电适配器驱动充电钻也不是不行,但电压、电流须满足要求,尤其是电流要足够大。

网友:
换220V电机省事!

网友C:
搞个12V足16A以上的电源没问题的,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外接大功率电源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便宜充电钻电池要是坏了,就用LED电源来带,当个有线钻用

网友D:
改是可以改,但是要是你没有现成的电源,改造费用不便宜啊,还不如买个插电的,反正也不贵

网友E:
可以这么大电流的电源,可以买个不错的充电钻了

网友:
笔记本电源,选择没有保护的那种,启动按钮按下去要温和,不可以急加速。也不可以堵钻。
需要并联大水塘电容作为缓冲,有条件最好选择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直插式和充电式电机差异巨大,一机两用基本是个奢望了~
充电式要用220V必须有大电流输出的变压器,线性 ...

真的不想再去换电池了,有时几个月不用,想用的时候电池又不怎么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12V足16A以上的电源没问题的,我就是这样搞的

请问具体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是可以改,但是要是你没有现成的电源,改造费用不便宜啊,还不如买个插电的,反正也不贵 ...

家里工具不想再买了,没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么大电流的电源,可以买个不错的充电钻了

就是偶尔用一下,插电的有了,不想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