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科立讯PT8000-02车载电台密码硬刷

楼主(2019-04-18):
从闲鱼上收了两台科立讯PT8000,卖家只包正常开机发射功率,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买的时候就怕有密码,货到手后一写频完蛋有读写密码,很操蛋!!!找了bg4iiu白老师咨询得知5年多没搞过这东西了,只能另求他处!!!!各群里咨询了一遍都没人能搞,有的说闲鱼上有人能破解,遂到闲鱼上找了一家,一问要50元!!!!机器收来才100大洋,有点不想搞了,最后没忍住搞了下价讲到40元破解算是学习了。又是远程,又是下载文件的,把密码算是给清除了。保留的破解文件都有密码,没密码基本来不来第二次!!!!但是此次学习过程有了些想法,知道密码就存储在某个24C16里。从原理框图中得知有个24C08。
拆机查找吧,找到主CPU旁边有个8脚芯片估计就是这东西。

找出来了当年刷路由器的2425编程器,各种飞线,

先读取没密码机器的文件,在将这bin文件刷到有密码的机器上,

写频线插上一读取棒棒哒,直接没读写密码,那个高兴啊!!!
反正是我只能这么搞了,bin文件我也不会修改(不知道哪位老师能看看,知道密码是在哪个位置的能直接编译出来)只要焊工好的,40大洋又能买个新编程器了,这编程器还能刷别的东西。这也算是一个方案吧!!!!供大家参考吧。
PS:文件名中无的就是刷上无读取密码,另一个密码是我自己设的:568376 准备对比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不想花钱破解的就硬刷上我的文件,刷完后原机的配置都变成我的文件里配置,这两个文件都是PT8000-02的,别的机型我就不知道了哦,看好刷坏我不负责哦!!!焊工嚷的自己想办法哦!!!!刷机有风险

网友A:
你的思路已经对了,就是这么搞,还可以试试直接清空

网友B:
关键人家咸鱼 远程又没动你机器硬件 人家就清除密码了   说明还是有不拆机的清除密码方式!

网友C:
科立讯的不好搞,本身销量不如HYT,所以研究的人就少,而且厂家技术人员总以为自家机器用了多么高深的技术,基本不会透露半点技术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科立讯的不好搞,本身销量不如HYT,所以研究的人就少,而且厂家技术人员总以为自家机器用了多么高深的技术 ...

那只是没遇到高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已经对了,就是这么搞,还可以试试直接清空

我找到新方法了哦,就新建两个TXT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人家咸鱼 远程又没动你机器硬件 人家就清除密码了   说明还是有不拆机的清除密码方式! ...

我找到新方法了哦,就新建两个TXT文档,那40大洋白花了

网友(2019-06-17):
设密码干嘛呀,麻烦死了

网友:
一般这种冷门货我都懒得收。收来了改造起来太费劲,资料又少,质量可能也不咋地。我一般收摩托罗拉的,一般别管多冷门,还是能从网上找到图纸和软件的。

网友D:
都知道芯片还不简单?

先设置成123456  读取24C08,  切换10进制,16进制,8进制   你应该很快能找到123456   或 654321  字段,或者:21 43 65  或 56  34  12 字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新方法了哦,就新建两个TXT文档,那40大洋白花了

新建两个txt 然后对比软件进行对比,不同部分高亮显示,就能看出来密码在什么位置了。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E:
新建两个txt 然后对比软件进行对比,不同部分高亮显示,就能看出来密码在什么位置了。 ...

不用对比,新建两个txt文档,改个名字,什么都不用对比,直接就绕开读写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知道芯片还不简单?

先设置成123456  读取24C08,  切换10进制,16进制,8进制   你应该很快能找到123456 ...

不用对比,新建两个txt文档,改个名字,什么都不用对比,直接就绕开读写密码了

网友F(2019-11-04):
各位有这款机器的写频线的线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有这款机器的写频线的线序么?

和建伍车台写频线定义一样的。
甚至手咪都基本通用建伍的。
另提示一下,能找到绕开密码的方法是最好,尽量不要直接刷别人的EEPROM文件到自己机器里,因为对于这种电调收发信机,可能EEPROM里不光存储了频道信息,可能还存储了发射接收回路的一些微调参数,每个机器都不一样。刷错了信号不好,还要连上综测用调整软件调回来,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2020-02-05):
我这里有科立讯PT8000带补丁的写频软件,需要的联系我1530644258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有这款机器的写频线的线序么?

Rx-2  ,Tx-5 ,GND-6

网友:
写个没密码的!然后加个密在读出来,应该有很大机率发现地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新方法了哦,就新建两个TXT文档,那40大洋白花了

你好,我有个E达通610,没有写频软件,没法写频,无屏的那种,用过87D 480 等软件,拆过24C08,没发现什么东东,求指导

网友:
流弊克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