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效果图?格力IH电饭煲这种示意图,可能吗

楼主(2019-04-18):
IH无非就是想尽可能模拟柴火灶,而柴火灶烧饭之所以好吃,无非是侧壁也受热,加热均匀;但是格力的图片都是这样的:

侧面一直到顶部,全部有线圈。大家用右手定则试一下就知道,磁力线是和感应电流正交的。所以底部效率最高,圆弧部分勉强,侧面当然也能发热(磁力线总是封闭的,必然穿过侧面,但单位面积的感应电流远小于底部)。

以同样价格的美的IH比较,拆开后如下图。所以我很难相信格力真的把线圈做到侧面:

小米的ih也是一样,目测小米更实在,线圈密,纯铜线。而上面美的貌似是铜包铝?

高大上的日本象印,相比小米,也就那样儿:

楼下网友zpkun说,反正日本货是“从底到顶”都热的。我看了一下,小米拆解漏发一张:中部加热环。日本的也应该如此,因为小米就是请三洋的所谓IH压力锅发明人内藤先生来的。看上去是一圈电热丝加导热铝板。我想格力大概也是如此,真用线圈的话成本高效果差。

这个中部加热,小米页面我没看到过。反而有“顶盖加热”的宣传?不知道是否就是指的这个:

再次补充:小米小米顶盖加热是另外一组电热丝。如此说来一共四组热源,底部和底侧的IH;中部和顶部的电热。但我对顶部加热的功率存疑,从圆圈中看,引线很细。

国内品牌中,一般而言同档次的,格力要贵很多。但它有些方面类似8848手机的“小牛皮”,比如内胆,格力是紫铜+铝复合而成,为了电磁发热,最外面是钢;而小米傻大黑粗,直接用铁,当然便宜很多。

格力用铜,铜的好处是导热性远好于铁,能把热量传递得更均匀(这也反证它好像不太可能在侧面做线圈?);但效果到底有多少?存疑。。。

网友:
你见过中频感应电炉嘛,线圈都在侧面。只要提高频率让高频集肤效应更明显就行。

但是简单暴力的解决方法这样会不会带来电磁辐射超标的问题,反正我是没见过蛤蜊电饭煲里面的结构,不好说。

PS:即使有电磁屏蔽也尽量不用这玩意儿,传统电阻加热的也就能差多少。

网友:
就是日本最好的电饭煲,上面的线圈也就几圈呀。

网友A:
内铜  外铁 处理不好就会变性。2种金属的热延性不一致的....

网友:
美的在用,底部双线双层铝线圈,5升最大功率1800好像,闷米饭感觉还是电热盘的好吃,火大,但是容易噗锅,ih全程到熟不用管,想要点锅巴,要开别的功能继续加热,目前就觉得这点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铜  外铁 处理不好就会变性。2种金属的热延性不一致的....

我觉得也是。其实原理上,电路上,IH电饭煲也就那样了,没秘密可言。格力要卖的贵,只能在内胆这方面弄噱头了。

网友B:
日本电热盘时代最好的锅胆就是铜的,后来IH发展了就渐渐没有了,象印开发模仿铁釜焖饭的旗舰款,又一溜的铁釜出现了。不管什么材质的锅胆,日系的基本都是从底到顶都是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本电热盘时代最好的锅胆就是铜的,后来IH发展了就渐渐没有了,象印开发模仿铁釜焖饭的旗舰款,又一溜的铁 ...

不对啊。lz说粗粮的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lz说粗粮的最好啊。

别小心眼。我非米粉,对于这个IH电饭锅,也是选购中,才发这个贴。再说您那只眼看见我说小米“最好”?不过但从线圈看,象印2000块,小米几百款,所以我说“也就那样”;这一句,我依旧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电热盘时代最好的锅胆就是铜的,后来IH发展了就渐渐没有了,象印开发模仿铁釜焖饭的旗舰款,又一溜的铁 ...

那日系“从底到顶”都热,技术上如何实现?我看象印的拆解图,中上部并无热源啊。。。。
补充:
我看了一下,小米拆解漏发一张:中部加热环。日本的也应该如此,因为小米就是请三洋的所谓IH压力锅发明人内藤先生来的。看上去是一圈电热丝加导热铝板。我想格力大概也是如此,真用线圈的话成本高效果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日系“从底到顶”都热,技术上如何实现?我看象印的拆解图,中上部并无热源啊。。。。
补充:
我看了一 ...

靠锅胆,以前的日系电饭锅的锅胆又厚又重,不像国产薄薄的,底部加热之后可以传导到锅沿都是热的。一些型号的锅盖还有单独的加热板,减少水蒸气的凝结和保证米饭正上方的热量。日系高端电饭锅还有各自的特色技术,比如抽真空,蒸汽回收,微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锅胆,以前的日系电饭锅的锅胆又厚又重,不像国产薄薄的,底部加热之后可以传导到锅沿都是热的。一些型 ...

前面这几条小米都有。我已经确认,小米顶盖也是加热的。当然日系高端花样比小米多。抽真空,蒸汽回收,微压力。。。我看噱头为主。其实最关键一个,即IH分段,小米应该从自家299哪款电磁炉中移植过来。

网友(2019-09-20):
电磁不能形成闭合磁路,侧边如果目前这个结构不可能有线圈加热的(因为没有导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不能形成闭合磁炉,侧边如果目前这个结构不可能有线圈加热的(因为没有导磁棒)。。。 ...

没错。无论理论还是实际制造,这么干都是愚蠢的。所以只是宣传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