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完全拆解TDS水质监测器

楼主(2019-04-18):
上次只是小拆一下,这次继续

这个钳子可是拆东西利器,就是钢口差点,尖端都有磨损了

继续拆

基本拆开了

说也奇怪,拆出来后,显示就正常了,也没有笔画缺失了
可能原来外壳使电路板变形了,导致有些引脚虚了

28摄氏度,有这么高温度吗?

三个功能键

000 ppm

单片机,这算型号吗,是编号吧
其他啥都没有,只有阻容器件了

三个按钮焊点和一些电阻、电容

探头是防水的胶封

清除胶体,这里还有一个电阻,这个是热敏电阻吧
,因为别处也没见到,难道单片机里集成的热敏电阻?

到此拆解完毕,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A:
测量水的电导率,原理上是对的,但实际感觉这个东西不太靠谱,跟简易甲醛测试仪的可信度差不多。

网友:
里面好简单,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水的电导率,原理上是对的,但实际感觉这个东西不太靠谱,跟简易甲醛测试仪的可信度差不多。 ...

错了,TDS检测原理上就不靠谱的,很多东西不溶于水测不出的

网友:
人奸同学,这个可以测试童子身的。你撒泡尿尿测试下。。。。。

网友:
单片机是定制的,不打型号,只打内部代号

网友:
只能说可以测量海水淡水区别,好像糖水绝缘的,原理上来讲可以改成电阻表用,只不过需要换算数值。

网友(2022-11-05):
第一是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了Holtek的单片机;
第二,测温电阻没有浸入水中,补偿肯定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