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英特尔的S4610连续写入怎么样?

楼主(2019-04-18):
有没有人用过英特尔的S4610 SSD 。连续写入怎么样?

网友:
只谈速度的话和普通ssd没区别,企业级注重的是可靠性、低延迟、混合读写性能之类的。

网友:
民用想要牛逼的SATA硬盘直接选择三星860pro就好了。

网友:
要稳定选s4610 没毛病。

网友:
我这服务器上用的S4510   没测过速度。

网友A:
如果是服务器写盘建议s3710,家用随意了,4510就不建议了

网友B(2019-07-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服务器写盘建议s3710,家用随意了,4510就不建议了

现在还有新的s3710卖吗?听说都是二手的,质量不清楚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新的s3710卖吗?听说都是二手的,质量不清楚怎么样啊

有啊 价格死贵 800g的要1200左右

网友:
貌似S系列优选3710~

网友:
s3700 400G 拆机盘 三年包换只要400大洋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服务器写盘建议s3710,家用随意了,4510就不建议了

4510D 定位就是服务器端,居然说不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510D 定位就是服务器端,居然说不建议。。。。

4510 定位读盘,3710定位写盘 3610定位读写适中。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510 定位读盘,3710定位写盘 3610定位读写适中。价格相差不大

嗯,据说3500,3510 也是定位读盘,看来当系统挺好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据说3500,3510 也是定位读盘,看来当系统挺好 ~~~

价格合适何不买36系列读写中和型的或者买45系列的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价格合适何不买36系列读写中和型的或者买45系列的就好

操作系统读取4k文件很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操作系统读取4k文件很多 ~~~

早起的读盘一般不喜欢,寿命较短45以后的可以。你买37系列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