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扩展坞能否接键盘

楼主(2019-04-18):
茶楼发了帖子没见朋友回,在这儿发一下,主要是确实急需----打算5.1之前赶紧到手
设备名称:Honor-V10
型号:BKL-AL20
Android版本 8.0.0
一般的扩展坞不知行不行。

最关键的:
1、希望能接电脑键盘,普通USB键盘是否支持?普通键盘是用在windows系统的,手机是安卓的,不知是否支持?(这个好像不用知道具体产品、对这些比较熟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不是搞电子的、不敢确定)。这一条是首选。一般的都带USB口,我只是不懂系统是否支持。
2、最好能接电视,特别是出差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小事咨询一下大家,出差较多,都是去住200元上下的快捷酒店。印象中多数宾馆电视37-42左右大小,常去的宾馆这些电视都能播放U盘。但没注意有没有HDMI口。问一下像这种能播放U盘的一般带不带HDMI口?根据大家的经验大约说一下
3、最好能有网口。这样才保证速度

网友:
买条OTG线就可以了,绝对能接键盘鼠标。

网友:
应该是可以插键盘的,我用OTG用过键盘,电视一般液晶电视都是有高清接口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蓝牙鼠标键盘呢?

楼主:
咨询了好多家好像都不支持

网友:
试过可接,鼠标跟键盘都是USB的  机械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