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shayangye(祥儀)微小型DC齒輪箱馬達

楼主(2019-04-18):
一个设备上的摇摆装置坏了,在测试时后面直接冒烟了,拆开发现是减速电机坏了,一看是湾湾shayangye(祥儀)24V微小型DC齒輪箱馬達D.C GEARED MOTOR IG42C0049X00034R,后面有一个磁性编码器。

减速电机,官网称呼微小型DC齒輪箱馬達

型号

散热口可以看到线圈已经烧了

后面的磁性编码器

那两个像三极管的东西应该是霍尔原件

编码器背面

第一级减速,尼龙齿轮

电机是金属齿轮的

拿下挡板

第一级和第二级减速

三级行星齿轮减速

这就是坏了的电机,量了一下尺寸,发现和775电机一样,果断网上20块一个买了三个。

网友A:
公司的买这么便宜,老板会以为你没认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买这么便宜,老板会以为你没认真工作

买了三个,用了一个,剩下的两个自己用来做电动工具

网友:
东西真好,775电机和这个转速等参数一样吗?

网友:
坚决不让台湾人占便宜
木牙膏了

网友:
后面编码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B:
20块的电机应该不错,之前买的几块钱一个的不行

网友:
减速机构不错,行星齿轮设计比导风轮电机好,只是电机比导风轮上的多了电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三个,用了一个,剩下的两个自己用来做电动工具

即是说电机是60元/个的吗?

网友C:
这个和充电钻里面的差不多

网友:
改个电动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块的电机应该不错,之前买的几块钱一个的不行

10块一个的万宝至还是叫马布奇(是不是这样打的),只是你没找对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充电钻里面的差不多

没充电钻的线粗吧,还没内风扇

上侧775,下侧比775还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块一个的万宝至还是叫马布奇(是不是这样打的),只是你没找对卖家 ...

谢谢分享,确实没有仔细挑选,在某家买其它物品的时候看到了顺道带的,下次买牌子货。

网友:
齿轮,编码器啥的,看着很精密

网友:
775电机好大,我手钻里面的好像就是775,感觉力气好大。比380的要大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