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抛块砖]圆锯脱扣的一种修复方法

楼主(2019-04-18):
最近发现自己淘的一个小圆锯锯东西,总是不平。看角度调节是没问题的啊。仔细观察后发现有个扣掉了。

手里没有电焊,单独为了焊这个东西买个焊机也不值当的。
所以就网上买了个元宝扣,扣一下。但感觉还是有一点缝隙。
各位有什么更好的修复方法吗?
最好是网上可以买到的配件。
用铅条拧也是可以的哈,但那玩意在那巨丑,而且还容易刮到东西。

1、看这个地方脱扣了。张好大的嘴,至少有4mm的样子。

2、看清楚点。

3、上个M3的元宝扣,但感觉还有1mm的缝。

4、主要问题应该是扣子可以把距离拉近,但这两个地方的差不多是水平的。
所以很难把缝隙拉没,再拉估计就要变形了。

网友:
攻丝,上螺丝

楼主:
有想过,边角比较薄,我试了下,只能上个M2的螺丝。
M2的强度够吗?

网友:
钻孔,上铆钉

网友A:
电焊的修复效果别的方法基本代替不了,找个电焊铺焊下吧

楼主:
另一面要光滑,铆钉上完就不光滑了。或者有什么其他上铆钉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面要光滑,铆钉上完就不光滑了。或者有什么其他上铆钉的方式?

那,上农机胶试试

网友:
去外面做铁艺的店铺,10块钱来个满焊,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的修复效果别的方法基本代替不了,找个电焊铺焊下吧

我很赞同,这种找门窗加工店焊一下,一根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