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另一种节气门及角度、气压及温度组合传感器总成,这次就不扣胶了

楼主(2019-04-18):
另一种两轮车节气门总成,带有组合传感器(角度、气压及温度三合一)和怠速电机
记得是鬼子家三国的

进气侧,接空滤

出气侧,接喉管

传感器对面的节气门转盘

拆掉组合传感器和怠速电机后的节气门体
角度传感器是非接触式的
PS:通常接触式的就是个电位器

拆下来的三合一传感器
正面

侧面

底面

体积小巧,方便安装
这就是组合传感器的优势,坏处就是坏一种就得全换

输入输出连接端口

F4904B估计是型号,5是外壳模号

底部特写
右侧长杆里面是NTC,检测进气温度

中心角度检测部分有些复杂,看叠层的铁芯,应该是霍尔的
只是这里的角度检测不知道是用什么原理

左侧是气压部分
那小孔是进气孔,挖空部分和节气门体闭合形成腔体
腔体可能是作为滤波器用

取掉密封圈

异形的密封圈,估计材质是丁腈橡胶

不同生产商的节气门组合传感器气压和温度部分都差不多,但角度检测方式有很大不同
接触式的电位器耐磨性(寿命)和防护是个问题,目前看来是在向非接触式发展

网友A:
非接触式的应该和电动车霍尔转吧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么小的节气门,摩托车上用的吧?

网友C:
大清早的就超出打赏额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式的应该和电动车霍尔转吧是一样的

三国这种结构和电动车转把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用线性霍尔
一般非接触式用的是霍尔或AMR的角度传感芯片,输出信号直接正比角度

网友A:
中间的转动部件有磁性吗,有的话应该和电动车转把一样,而且看上去磁铁不像整圈的

网友:
转轴那头是啥?看不清

网友D:
又不让打赏,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节气门,摩托车上用的吧?

嗯嗯,好像是踏板车上用的

网友E:
这东西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怠速不稳,4S非常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清早的就超出打赏额度了啊

没办法,就当分享折腾了

网友F:
谢谢分享,铁芯是注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让打赏,唉╯﹏╰

是呀,没办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转动部件有磁性吗,有的话应该和电动车转把一样,而且看上去磁铁不像整圈的 ...

转子上嵌有磁体,大半圈的样子,太小不好分辨充磁方向
但从结构看,和电动车转把原理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怠速不稳,4S非常坑。

接触不良不严重就好,ECU应该有相关抗扰策略
至少非接触式已经改善很大一部分了

网友A:
暂时还没修到过,有机会拆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铁芯是注塑的

是的,后装不好搞,也怕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还没修到过,有机会拆一个看看

可以可以,失效件合适用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温总这段时间都在忙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