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跟风改迅雷下载宝(XZB - TimeCloud)为辅助网关,实现Padavan固件所有功能 -...

楼主(2019-04-18):
改迅雷下载宝(XZB - TimeCloud)为辅助网关,实现Padavan固件所有功能 - 低成本,低功秏,多功能NAS.

===============================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在社区的无私分享:
1. hackpascal 大神的AR/QCA/MTK Breed,功能强大的多线程 Bootloader

2. hiboyhiboyhiboy 大神的改华硕[N14U N54U]5G 2G的7620老毛子Padavan固件(私人云储存 aria2 QOS)

3. mikeem 大神的下载宝单臂路由的另类玩法

4. lovehuiping 大神的下载宝Padavan固件WAN口改LAN口非AP模式

===============================

开始是跟住@ mikeem 大神设定:

下载宝单臂路由的另类玩法,献给那些主路由是1000M 博通路由粉, 又苦于没有老毛

这样简单实用, 而且稳定, 只是每次和计算机间的数据交换都要经WAN口做转换,性能会打折.
===============================

无意间看到@ lovehuiping 大神的分享:
【下载宝Padavan固件WAN口改LAN口非AP模式】构建同一网段辅助网关,启用hiboy各种功能

===============================

其实 lovehuiping 大神的贴文已经非常详尽, 我只是多做一次搬运给自己记录.

要实现的家里的网络情况:

***我开始是尝试过改AP模式修改脚本,再还原为路由模式 是可以做到WAN改LAN, 但XZB无法联机上网, 只能局域网当NAS使用.
最后在路由模式改用V*P*N连入XZB修改脚本, 一次成功了. 以下是记录详情.***

利用Breed刷入最新的固件.

XZB连入主路由会在DHCP分配找到XZB的IP地址.

登入路由,建立V*P*N联机
(因为脚本必须要在XZB内网LAN才有权限作修改)

利用V*P*N连入XZB,添加脚本,储存及重启路由.(10.5.5.1 是主路由的IP,每個環境不一樣, 要根據自身設定)

===============================
#在-自定义设置-脚本-路由器启动后执行: 添加
#WAN口改LAN口
switch vlan set 1 1111101 0 0 uuuuu-u
switch vlan set 2 0000010 0 0 -----t-
switch reg w 0x2004 0x005f0003
switch reg w 0x2104 0x005f0003
switch reg w 0x2204 0x005f0003
switch reg w 0x2304 0x005f0003
switch reg w 0x2404 0x005f0003
switch reg w 0x2604 0x005f0003
switch pvid 4 1

#添加主路由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10.5.5.1
===============================

XZB直连计算机,会分配到192.168.123.1的网段
这时需要修改XZB的LAN IP和主路由同一网段,不同的IP地址, 如: 10.5.5.2

WAN的设定

LAN的设定

应用本设定后会重启路由

新IP: 10.5.5.2重新登入

修改DHCP部份.

设定完成.

最后记得关闭主路由的DHCP

===============================
以下是测试部份.

SMB拷贝-读取

SMB拷贝-写入

Aria2下载

===============================
功秏测试部份

只有XZB

XZB+外置2.5吋1T硬盘

XZB+1T硬盘同时拷贝和下载时的功秏

网友A:
我也想把我的新三设置成旁路    试了很多次  就是不成功。。望指教。。

网友B:
现在都用N1当旁路由器了。。当然当NAS还是下载宝好。当旁路由器还是N1强,价格优势在那里N1才几十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N1当旁路由器了。。当然当NAS还是下载宝好。当旁路由器还是N1强,价格优势在那里N1才几十块 ...

我也想搞个  请问能教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搞个  请问能教教吗

看看这个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39320-1-1.html
已有人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把我的新三设置成旁路    试了很多次  就是不成功。。望指教。。

同是MTK7621, 腳本應該是一樣的. 而且更簡單. 連V*N都不用設定. 你試一下. 腳本一定要放同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39320-1-1.html
已有人说的很详细了

我的是 新三+ik    看了好多教程  都没成功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39320-1-1.html
已有人说的很详细了

我看了那个帖子   感觉是串起来用的。。终端居然是获取到的下级路由ip而不是主路由的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那个帖子   感觉是串起来用的。。终端居然是获取到的下级路由ip而不是主路由的ip。。 ...

这个帖子不也一样????要求关闭主路由器IP,IP由旁路由器那里获取。。。两个帖子原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不也一样????要求关闭主路由器IP,IP由旁路由器那里获取。。。两个帖子原理都一样 ...

那就是两个路由串起来了   我家就是串起来用的。。

网友(2019-12-05):
手上也有了下载宝,当打印服务器用。也要来研究下怎么当辅助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