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暴力开壳拆比亚迪F0的ABS控制器BYDLK-3550100B

楼主(2019-04-18):
外壳是封死的,只好上切割机了

一个个圈全是电碰铁,

下面是各刹车油都要经过这个,再到车轮上,柱子都是插到上面电磁铁中的
,估计是控制刹车油压力的。

下面还有一个电机,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板上都是元件和控制管,对应着电磁铁

两根铝线是给电机供电的,下面是接口

网友:
跟吉普的比起来,做工差距明显啊,毕竟价格也差距明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97

网友:
蛋蛋都配ABS啦

网友:
现在的蛋蛋纯电动全系LED大灯改名E1

网友:
你还活在20年前吧 现在有几辆车不配ABS的?你还在用面包车当家用车?

网友A:
这个模块损坏,往往表现为ABS及手刹灯常亮,包括别克凯越、F0等这些车型常见,失效原因往往是那几个电容失效,更换后大部分可正常使用,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损坏,往往表现为ABS及手刹灯常亮,包括别克凯越、F0等这些车型常见,失效原因往往是那几个电容失 ...

我那个是左前刹车供油压力很小。导致刹车没力,偏刹abs就经常启动。

网友:
电机是带油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