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硅分析7000v的高压发生器

楼主(2019-04-18):
纯图片没注释前后有点乱  图前后反了

网友:
这个牛,怕是稳压电源来的吧

网友:
东西先漂亮啊。

网友:
看上去像是分析可控硅的一种仪器。

网友:
板子很养眼,用了不少红WIMA电容

网友:
这机器做工太养眼了,这至少要好几十块吧?

网友(2019-05-30):
这个外壳的颜色,这个变压器的做工,这个用料,应该是astec或者artesyn或者emerson这类的美系电源大厂吧

网友:
文字都是安全警告:内部元件在危险电压下工作,接触可致死伤。不得拆盖,维修反厂;为避免电击造成死伤,在拆除任何高压电源线之前,先断开光谱仪后部的主电源输入线;拆盖前须断开电源线,内部电容放电到安全电压至少一分钟以上;高压电源重14公斤,小心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