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拆解』拆修GEERD VCD一体功放机以换代修

楼主(2019-04-18):
『X拆解』拆修VCD一体功放机以换代修
偶得了一台VCD功放音箱一体机,自带功放喇叭,音质还不错,可惜VCD槽内的齿轮粉化了,后来从自己加的VCD机里拆了机芯代换,调整了一下可以用了。
这是机芯兑换后的,面盖放不下了,只能空挡使用。VFD冷光屏都正常使用。

可惜没弄成喇叭主机一个尺寸,喇叭高主机低又长,怪怪的。

两个喇叭面罩都还正常,就是脏了一点。

正面背面,均正常。

VCD功放主机背面,有视频输出,也有音频输出,也可直接输出至两只喇叭,唯独没有音频输入实为可惜。

因为闲置已久,喇叭内残留物真多。。小强喜爱的地方。。。哎。。拆开清理下。

卡线座,线已老化,需拆开重新补焊了一遍

两只电容位无极性电容,正负极随意接。

VCD机芯检测有个齿轮粉化,无法正常进片出片。。去3D一个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弄。。

后在老新科VCD内找到一个尺寸相差无几的机芯,研究了一下可以兑换。

就是进片出片需要兑换线槽后就可以使用。

接好线试用一下可以正常运作。

老机芯的音质还是可以的。毕竟激光头是进口的。

看看VCD主机的内部,接线杂乱无章,真的是乱啊,不过现在集成后更为简洁了。

主要有个牛,嘿嘿,最重的就是这家伙了。

后来发现新科的机芯貌似不适合原来的机芯工作,最后将原机芯又换回新科的槽内

适当调整后安装测试,完美运行,进出片有些卡,微调后正常工作。

哎,可惜外观有些伊拉克,不然摆在家里也是不错的,偶尔放放歌陶冶一下情操,不知有坛友接受没?

网友:
喇叭往前放就协调了,业余玩玩还是不错的,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優秀文章,手艺不错

网友:
加上AUX输入插座和开关,也能当电脑音箱用了

网友:
用作功放时音源接音频输出接口

网友:
这种桌面音响听听音乐还可以,但CD、卡座都用处不大了,可以考虑加个带蓝牙的MP3板子,信号从音调前接入即可。我的老爱华组合音响,是从电子开关(收音、CD、卡带、外输入,外输入接电视音频输出了)CD处接入的信号。

网友A:
看来这个之前吹灰许久了~

网友:
屏幕漂亮,还是喜欢这个比led强

网友:
零几年老想买一台了!现在给都不想玩了

网友:
没啥修的价值吧?淘个SONY AIWA 的小组合比这好多了。

网友:
塑料用去黄剂处理,镀铬按键用牙膏牙刷可以处理

网友:
你的头像不会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之前吹灰许久了~

呵呵,好委婉,我也是觉得放出来也呛鼻,我一般都是吹了,擦干净,无水乙醇彻底弄干净,玩弄两天,放半年扔了!

网友(2019-07-11):
牛!新人还没有m币

网友:
请教,我拆了松下vcd,把光头底座卸了,光头下面线路板拆不下

网友:
我正在播放发了图片,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重新发了个贴子在你的上面,进来指点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