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兼手残党制作内阻仪,一路奇坑不断

楼主(2019-04-18):
最近买了十几个松下的3400毫安电池,买了一个充电器来勉勉强强测测容量,由于内阻也是电池的一个重要参数之一,手上没有内阻仪感觉很不爽。

某一天混论坛,看见有一个555时基电路为基础的简易内阻仪制作,话不多说,能动手的尽量动手,买材料干。
两块钱的价格买了10个555芯片,是1块1的价格买了两个lm317管子。到手,傻眼了,那个555,是贴片焊接的,不是直插的。没办法,手残20年,慢慢的拿着尖头烙铁在那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贴片给焊好了

然后,下一步做的是,50ma恒流源,由于他电路上用的是100uf固态电容,而我手上没有,卖的还没有到,从手上的显卡上,被换过电容的,插下了一颗16v1000uf固态

可以看到这一个恒流源焊接的还是不错的,我是分板子焊接的,一到测试的时候我撤了,l317的输出脚,居然没有电压,但是LED指示灯是亮,查来查去没有头绪。后来仔细一看,我靠,原来16317的供电交,还差一个点没有焊接上,只是焊接到了附近,那个时候是为了改电路方便没有焊,好了

然后开始了最难的焊接555芯片的电路,这在图纸上看的是好汉,结果实际上,他的脚为第一脚是在左下边开始的,线路图都是反过来的,用了神级焊接水平(看到一个脚位就焊一个角位,到最后我都不知道线路怎么走,后来查了,十多次电路,查的头晕脑胀的),终于把这东西焊好了

然后把50ma恒流源接到上面,插上万用表,我用的是胜利的VC980c+(因为要用到万用表的200毫伏交流电压档测试,最坑爹的在这里,有没有人看出来?)拿了一个松下的电池过来测,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数显都是 0。到这里,就开始查电路有没有问题,中间停留了一天,第2天有空的时候继续做。结果查来查去,查了10多次,都没有发现有问题。

后来认真看了一次贴子的,我发现会不会万用表有问题,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因为它测试用的是200毫伏交流电压档,但是这个表很抱歉,没有,老子拿了200毫安交流电挡,直接拼在电池两端测,不用说了,保险丝肯定烧了。把表翻出来,装好保险丝。然后没有怎么办呢?在床底下找出了淘宝29块9包邮的,自带感应显示万用表。重点自带感应显示。放阳台的时候还不小心被风吹跑了。然后这个表有200毫伏交流电压档。接上去测量,没问题,有示数,不过这个表的精度让人担忧啊,不接表笔还有示数的,没办法,没有万用表怎么测?我买一个那种测试仪也是要一,二百块,我再买一个万用表,要100块左右。所以到此收工了,没办法(,如果有人赞助一个表,那就继续做下一个板子,这个是做试验版的,太丑了。ps:送万用表?别发白日梦了),所以此帖到此结束

网友A:
DIY的乐趣不就在于此吗 发现问题 排查问题 解决问题

网友B:
精度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太低了吧

还是可以的,问题得有好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乐趣不就在于此吗 发现问题 排查问题 解决问题

这不是DIY的乐趣,就是太穷了。

网友:
应该想办法做HH容量测试仪,负载用水泥电阻,看曲线比看交流内阻更好。

网友C:
搞个直插555啊,这个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直插555啊,这个不好焊接

我买错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电池发过来,给你测好内阻容量,yr1030和智育的放电仪

网友:
记得可以用电桥+电容测内阻

网友:
word 科班出身内容不评价

网友:
最近也做了这个电路,感觉不太稳定。

网友D(2022-03-12):
引用 楼主:
我买错了。。。。。。。。

你好,朋友,我也做了个。出了点问题, lm317恒流源最大只能输出16ma,导致交流电流只有32ma,lm317输出脚我串了个1k电位器,但调节它只能到16ma,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2022-11-05):
我也想做一个  不过手残党不敢尝试

网友:
进一步有进一步的趣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朋友,我也做了个。出了点问题, lm317恒流源最大只能输出16ma,导致交流电流只有32ma,lm317输出 ...

恒流问题应该是1k可调电阻太大了,调不到合适的电阻,需要的电阻应该10欧数量级别

网友(2024-03-27):
楼主烧表的原因应该是隔直电容没接!直接接上电池两端,电池直接输出给了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