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车智汇OBD诊断仪

楼主(2019-04-18):
活动送的obd接口检测,装在汽车上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什么用,现在拆下不用了,不想浪费里面的5年流量费,想把这玩意改成一个定位器,结果发现要检测到汽车启动才可以定位。坛里的大神,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让它以模拟汽车是启动的,这样子就可以当一个定位器使用了。

这个汽车上的OBD接口,插在汽车上启动汽车后可正常写位,如果取下外接供电就不能定位,只能检测震动和电压,主要想用定位功能。

这电池好像没什么用,就取下来的几秒钟给设备供电发一条信息给手机,通知设备从汽车上拔出了。

板子

板子,这上面引出了所有的接口,下一步准备直接焊线到上面改成移动定位用,我不会搞,希望有大神指导。

天线

网友A:
免费让别人监控你的行踪?

网友:
至少要检测ACC

网友:
OBD接口传输的数据是有多种通讯协议的,要想欺骗这个东西认为汽车是启动状态的话首先至少得知道用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B:
这种应该是带汽车CAN(总线控制)协议的,不接到汽车上是不能用的,破解可能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让别人监控你的行踪?

我现在不接车上了,好像检测不出什么,就算有,结果也没什么用,这个有5个的流量,我就想改成个定位器玩玩,软件里提示汽车未启动,不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带汽车CAN(总线控制)协议的,不接到汽车上是不能用的,破解可能比较麻烦。 ...

怎么模拟汽车启动信号

楼主:
ACC这个好搞,接上了也不定位,显示汽车未启动

网友:
canbus总线的,需要总线数据流的吧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https://car.autohome.com.cn/shuyu/detail_11_12_797.html
对于汽车CAN控制,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一个汽车音响改做家用,有定时关机功能,这个功能就是CAN控制的(只要汽车不发动,这个音响工作半小时就会自动关机),他用了一个CAN模拟器破解了。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dfd/29668459-1.html

网友(2020-10-30):
固件提出来分析修改,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