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硬盘摔了,发出咯咯声还有救么?

楼主(2019-04-18):
硬盘摔了,发出咯咯声还有救么

网友:
我有个朋友就再摔一下,不响了。

网友:
检测一下是不是盘面坏道了

网友:
没救了,估计磁头坏了,刮盘片

网友:
准备备份数据吧,以防万一

网友:
摔了后上电有异响的情况下,99%以上是磁头挂了,如果要数据,就不要再上电,找靠谱的数据恢复公司,需要开盘检查碟面是否划伤,换磁头用de分头镜像,如果没数据就随便拆着玩吧。

网友:
恢复一块硬盘800-1000(更换磁头),如果有重要数据还值得,要不就直接废了拆着玩,我的一块硬盘就是带电的时候从台式机箱上摔了下来,找人恢复的,

网友:
敲盘的基本可以放弃了,这种运动状态掉地上的基本盘片物理划伤或者磁头物理损坏。

网友:
有些是磁头卡住了,死马当活马医,四个角再嗑一下,不行报废吧,前提是你不需要里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