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的品胜镍氢充电器TS-MC005,不知道真假

楼主(2019-04-18):
很老的东西了,不充电,不亮灯,忘记这货怎么来的了,不知道真的假的。
假4位,实际只能充两节5号或者两节7号

反面折叠式插头,两枚螺丝,一枚在贴纸下

拆开,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全貌,有点发黑的不是烧焦,是固定的红胶,目测没啥损坏痕迹,只有交流电接口附近一个大电阻外皮有点脱落,结构简单,估计就一个431加个8050之类的,真假看不出来,不过难得的电池触点貌似是铜的,没有氧化

楼主:
手机发帖还是很蛋疼,现在新的论坛app有了吗?

网友:
目测13001炸裂

网友:
傻充,容易毁电池

网友A:
我也觉得炸了,估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炸了,估计换上就好了

炸管了换上就好?一般还有别的东西坏的,比如那个10欧保险电阻,没准整流桥也挂了,直接换管子通电多数情况下会继续烟花

网友:
现在的话外壳留着,接可调电源和倒计时插座。

网友:
是真的 我有好多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个真的,带指示灯,充满转灯~

网友:
摊上也买了个改进版吧,折叠二插头不是在中间的,可以单充。

楼主:
谁把我标题改了?我不记得写了型号啊

网友B(2024-04-24):
是真的,与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与我的一模一样,

补上图片!!!